改三叶52发动机化油器

楼主(2013-05-31):
大家都说三叶52的
发动机
只能悬停航线,那如果我把化油器换成OS的化油器是不是就没问题了

网友A:
重来没有说过3哥的不可以暴力

网友B:
是材質问题,还有精度问题,要玩自己小心,换化油器没用

网友C:
一个发动机的好坏,不但是化油器重要,其它的也一样重要。

网友D:
见过3叶飞暴力,感觉还行

网友E:
还是先用三叶的吧。这样改是浪费钱的。。这个发动机翻3D是没问题的。。可能你觉得它动力不足不能连续做你想做的动作,,
先把这个玩烂再买一个OS或者雷虎的比你这样改要好多。。

网友F:
相差那么远吗?多加点兴奋剂(硝基甲烷)呀。

网友G:
600机型 给OS105 YS2120

网友:
我就是把3叶52发动机缸体洗大了一圈用OS50的化油器和曲轴,好启动了,怠速也稳定了,温度也还行吧,个人感觉曲轴挺重要,OS的上面有个小孔润滑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