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适合什么样的无刷云台?

楼主(2013-05-31):
大家都在玩无刷
云台
,但大多在多轴和直升机。我是玩固定翼的,云台增稳一直感觉头痛:由于受到重量和体积的限制,在固定翼上一直没有选定合适的无刷云台,请大家帮我出出主意。

网友A:
步进狗云台

网友B:
那是什么云台?

网友C:
驼的动就行了啊
尽量选轻的

网友D:
固定翼把起落架加长,一样可以挂一般无刷云台,或者无刷云台挂机头,双发装机翼上。
不是不能用单发,只是单发怕动力不够

网友E:
以前的飘渺机 机头和适合挂云台 或者加高起落架

网友F:
风阻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