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飞型器用电机汇总

楼主(2013-06-01):
各位大大们,是否可以在下面跟贴出你们爱鸡所使用的电机是什么型号的?

致版主:        我不打广告,请不要删我的这个贴子。我是一直从事无刷电机设计工作的。格力、海尔、大金、LG、志高都有用我设计的电机。现在无聊也爱好模型飞行,就想来设计几款电机用用,就来发了这个贴,请各位大大及老鸟给点建议。

        最后感谢版主提供的机会,谢谢!

网友:
XXD1510电机。蛋碎的回复。

网友:
F4006 950KV      用起来还可以、菜鸟路过

网友:
解放2830-750kv

网友A:
用着疯狂3608
恒力4225
朗宇v2216
xxd2212黑版
想换5010...

网友B:
双天5015  恒力4225  4220   郎宇 2212  2216

网友:
金蝎子 2208

网友C:
xxd2212
朗宇v2216
海寶2828

网友D:
光有电机型号有用吗?大家最好连轴距,几轴,起飞重量,飞行时间,几S电池容量,电机型号KV值,桨的型号,一一报上来,对新手一定会有帮助的。个人建议,不喜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xxd2212
朗宇v2216
海寶2828

海寶2828能用?不会是打广告吧。。。。。。这个电机我比任何人都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着疯狂3608
恒力4225
朗宇v2216

这几款电机应该不错的,目前在考虑是否要开发3608 及3615  ,4008及4014在开发中,看来下一步要着手5010,呵呵!感谢谢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有电机型号有用吗?大家最好连轴距,几轴,起飞重量,飞行时间,几S电池容量,电机型号KV值,桨的型号,一 ...

是这样的,我现在也是菜鸟来的,只是对电机设计有点经验,对其它的还是菜菜级的。强烈支持这位仁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天5015  恒力4225  4220   郎宇 2212  2216

5015起飞重量应该超5KG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海寶2828能用?不会是打广告吧。。。。。。这个电机我比任何人都清楚。。。。。。

为何不能用?
我都一用再用,都用成这样了!

参考我的使用及修复纪录
http://wp.me/p1bi2A-3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海寶2828能用?不会是打广告吧。。。。。。这个电机我比任何人都清楚。。。。。。

再打一下广告!
我的環六!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4253&extra=&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不能用?
我都一用再用,都用成这样了!

ptlin.wordpress.com 的连接已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打一下广告!
我的環六!

呵呵,能转的都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与 ptlin.wordpress.com 的连接已中断。

大概要***(监控)吧
贴过来

之前在淘宝上买了一些香港海宝的无刷电机,真是又便宜又好用,只要28人民币,其他的无刷至少需38人民币,而且装在我的600mm四旋翼上,用11.1V/ 2200mah锂电池可以旋停14分钟左右,真是便宜又大碗。

网友:
可惜的是不耐摔,因为最近玩MWC改程式,常常需要测试自己乱改的3D程式,每摔一次都会有无刷马达阵亡,而每次都是底座的外壳破掉
实在是底座做得太单薄了些

网友:
其他部分都没有损坏,轴心和轴承都还OK,丢掉实在是太可惜了! 因此进行了手工的修复的工作,刚好手头上又有一些2212电机附的十字座,当时没用觉得弃之可惜,现正好派上用场。

1. 先将受伤的海宝电机拆开,将轴承套旁边用锉刀打磨成11.6mm的圆形:

网友C:
2. 再将十字座中心用电钻扩孔成相同孔径:

3. 将两者套在一起,再用金属用的AB胶把十字座和轴承套黏在一起,并将缝隙填满增加底座的强度,等AB胶干后再稍加打磨后,即可将电机组装起来并装上四旋翼。

哈哈! 又是一尾活龙,而且比原厂还耐摔呢!!

又可以喷喷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 再将十字座中心用电钻扩孔成相同孔径:

看来这还真是一老鸟,建议你去选好点的电机测试,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