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DFC安装尾驱动齿轮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6-01):
今天在更换450DFC的尾驱动齿轮(106T)时,怎么也装不上去,装上了主轴插补进,插进一点,齿轮太紧转不动了,老鸟帮帮忙啊!新手我是!

网友A:
如果是更换,原样拆原样装即可。检查其它部件有松动吗,比方说电机座?

网友B:
主齿盘 中的 尾传动齿盘,楼主叙述太模糊;
说清楚,说不清楚请上图;

网友C:
他不肯上图,你们慢慢猜

网友D:
楼下继续保持队形

网友E:
打点润滑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