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入手LOGO600SX但看到三款马达套装,求区别

楼主(2013-06-01):
最近想入手LOGO600SX套机,但看到了三款不同马达的套装
Kontronik Pyro 700-52 (电机齿 12齿) (略贵几百)
Scorpion HKIII-4035 450Kv (电机齿 11齿)
Scorpion HKIII-4035 560Kv (电机齿 12齿)

请教玩过的老大们哪款好点?
有什么舵机推荐??

网友:
pyro 700-45, 不过需要自己把电机轴截短一些

网友:
700-52吧  我觉得还不错
其他的没用过 不好说!

网友:
舵机的话我都是用KST的还不错喔

网友:
不是太在意差价上pyro吧,又轻又省电

网友:
我也用pyro 700-45,投pyro 700-45一票

网友:
LZ什么飞行风格?个人感觉一般暴力上pyro,极端暴力上蝎子

楼主:
大致了解了一下
PYRO 700 52是用10S电池
PYRO 700 45是用12S
同理
4035 560KV是10S
4035 450KV是12S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致了解了一下
PYRO 700 52是用10S电池
PYRO 700 45是用12S

我就是刚买的logo600sx,结果就买错了,请你一定要总结我的经验啊,这三款只有一款是可以用12S的,10S电和12S电差别很大,不可忽视,国内行货天蝎星电机只有560KV配12T的,我买的就是这一款,结果上了12S电,第一次首飞的时候电调70%定速,结果就保护了,温度太高了,当然转速也太高了,60%就2440转了,最后降到45%定速才能飞,但电调温度也很高,最后还是改了,换成500kv电机和11T,现在就比较正常了,可以定速在67%飞行。所以买那一款关键是你打算上什么电池。

网友:
pyro700-52LS不用切轴。

网友:
不切轴确实方便一些。不过我用Pyro 700-45,不切轴也用了挺长时间的,因为没有合适的工具。其实电机轴离电池的距离还是很远的。

感觉要上12S的话,还是450KV的比较合适。

网友:
600还是老实用450KV吧

网友:
天蝎星4225不错

网友:
700-52用11T齿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