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一下,恒力4822,KV390,6S动力配什么桨?

楼主(2013-06-01):
恒力4822,KV390,6S动力配什么桨?
目前查到的貌似有  1、碳纤的1447  2、APC1447    3、仿S800的1555   4、原装S800的1555     5、尖翼尖的1555   6、其他更好的选择?
不知这几种那种效率高?哪种起飞重量大?请知道的高手解答,或者分享一下您飞过的恒力4822,KV390,6S动力的桨的配置和飞行重量飞行时间。

网友:
我的是1555的,没比较过其它不便评价

网友:
1147和1238都飞过

网友A:
我觉得390KV 配4S电池应该用15寸桨
配6S电池应该用12寸-13寸桨,搜索我的帖子,给你参考下

网友:
1238APC的,效率比较高,上14寸的拉力打,但是效率低,负载相同情况下,1447少3分钟。6S的电池。

网友(2014-03-27):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390KV 配4S电池应该用15寸桨
配6S电池应该用12寸-13寸桨,搜索我的帖子,给你参考下

请问你的4822 390 震动大吗

网友:
LZ 你的4822 390震动大吗

网友(2014-06-23):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390KV 配4S电池应该用15寸桨
配6S电池应该用12寸-13寸桨,搜索我的帖子,给你参考下

讨教:为什么390KV 配4S电池应该用15寸桨
配6S电池应该用12寸-13寸桨?

网友:
1555不二的选择.六轴850,3.4公斤悬停40分钟 6S10000,搜索我的帖子有详细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