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一起飞机头往下低啊?

楼主(2013-06-01):
新手买的1米4的冲浪者,刚起飞的时候一加速机头就往地上蹭,我看舵面都是平的啊,完了吧在地上跑的时候还拐弯,愁人,拿手上油门开最大扔,一脱手飞机直接脑门冲地,损失惨重,主要是信心被打击了,好人帮研究研究咋回事,

网友:
先要排除你各舵机正反是否正确!如果没有反,起飞拉一点升降,起来后飞高点,转第一个弯。保持一个你自己可以控制的速度。微调调整飞机到可以平飞,然后才开始正常的航线。

网友:
你可能要检查
1.舵面有没相反
2.重心對不对
3.推力线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在地上跑会歪掉  先检查机轮是不是歪了

网友:
舵面有没相反

网友A:
冲浪者和翼龙都是高置电机后推式动力组,你若手持重位置握紧机身飞机可以平衡,此时开动电机飞机肯定低头,因为高置推力对重心产生很大低头力矩。正常动力飞行时,机翼因高速飞行产生的升力也大,大升力产生的抬头力矩可平衡推力的低头作用。起飞时若机头抬起太高手掷速度又太小,机翼升力不足甚至在失速状态,机翼升力不足,机翼产生不了足以抵消推力低头的作用,所以起飞时往往机头先往下低,积累速度后飞机才正常爬升。只要减小起飞角度加大出手速度上述弊病即可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浪者和翼龙都是高置电机后推式动力组,你若手持重位置握紧机身飞机可以平衡,此时开动电机飞机肯定低头, ...

楼上正解,另外像翼龙这种平直上单翼比冲浪者更宽更厚,所以单位面积更大,同样的速度作用效率更高,俯仰平衡性更好

网友:
加大油门,抛出角度要适合,记得要逆风起飞

网友:
电池配重是否在平衡点?

网友:
3楼说得对,推力线似乎影响更大。

楼主:
我是起飞的时候头就一直往下钻 都起来不速度啊,难道要拉点升降舵?

网友:
地面起飛的話  後三點的 通常會帶一點點的升舵  壓尾巴 讓尾輪維持與地面接觸控制方向

网友:
仔细检查下吧!

网友:
飞机平衡没做好!

网友B:
是否过载了 什么电机 配什么浆  看看拉力是多少 然后飞机装好后 是多重

还有是否重心考前了 最好起飞前要助跑一段路 在平扔出去  记得是平扔出去 不要往上扔  扔出去前把上升微调多调点  出去后 在把微调慢慢调下来  在试试吧 这样的情况我碰到过 我的是过载了 重心考前了

网友:
1.升降可能反向;
2.调整重心!

网友:
楼上的正解

网友:
楼主买的新机机吗?

网友:
升降舵舵面有没有反?重心是不是太靠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过载了 什么电机 配什么浆  看看拉力是多少 然后飞机装好后 是多重

还有是否重心考前了 最好起飞前要 ...

新买的,也是别人让我这么配的,也不知道合不合适,装的挺带劲第一次飞就撞成这样,重心差不多在翅膀中间靠前点,他那电机是斜着往后上方吹的,一起跑就低头,哎

网友:
楼主节哀,炸鸡总是难免的。每一个合格的航模飞行员都炸鸡过。

网友:
如果 浆没有上反 舵面也正常 那就是重心靠前了  往后挪挪

网友:
楼主:在网上好像比较慢正确判断你所遇到的问题,在起飞前是否有按楼上所说的认真检查过再起飞,像这小电动飞机安装好后将所有设备按正起飞配置装好在地面通上电,这时检查各个舵面的工作情况看是否在正确的位置和正反对否,再检查CG位置看是否合理(个人认为头重一点点较好)然后在离地面一米以下的高度不加动力用手平直向前推出看飞机飞行状况如何!如果能平稳向前飞行斜线落地就基本上可以了!成品机一般出厂都这确认好了飞机的推拉力角度的了。在此抛砖引玉希望各位前辈大师指正。

网友:
新手炸机在所难免

网友:
新手飞新机,最好请周围的老模想帮你起飞。空中确定各个多面是否合适,再飞下来一步一步的调整。因为对于新手来说,如果几个舵面同时都需要调,那是相当难飞的。而新组装的机子就有可能几个舵面都要调。

网友C:
我和你讲讲我的经验!
【手抛篇】我的天狼星首飞也遇到你这样的情况。比起以前飞过的火鸟,我想着飞机动力十足了,于是就想着起飞手抛不需要很大力。结果油门加到底,轻轻一抛,飞机一头栽地了,于是想会不会是重心太靠前了,于是把重心往后挪了一些,照旧轻轻抛出去,还是栽地,头炸烂了!后来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有一次,我和朋友一起去飞,我让他帮我抛,起飞时带点助跑,然后水平地抛出去,哎~飞机就飞起来了。后来为了找诀窍,我们又试了几次,发现只要抛出去的时候足够用力,然后一直拉住升降舵,等飞机飞起来以后再把升降舵拉平,哪怕不用助跑都是可以成功起飞的。事实证明这是合理的,在后面的FPV实践中,即使飞机已经有1.3kg重了,只要用力抛,基本不会栽地!前提是重心要正确,这种飞机重心配在机翼的28~33%处基本没什么太大影响的!
【地面滑跑篇】头几次飞由于没有场地,故没有采用地面滑跑起飞。后来找了一处比较窄的断头公路试了一次地面起飞,正如你说的,在地面滑跑老是跑偏,有几次还没离地,竟直接全速撞向路边的路牙,头又炸了!后面我又专门找了一处很大的空地,专门让它在地面滑跑,这下发现问题了,滑跑以后机尾会翘起来,这时候光靠轮子是根本没法走直线的,但是,由于是后推机,方向舵的效果相当明显,于是又试了一下。起飞时,油门加到最大,缓缓地打方向舵,用方向舵来控制地面滑行方向,然后一直把升降舵拉到底,这样滑跑一小会儿飞机就不会头往下了,于是速度足够自动就飞起来了,不过要注意飞机飞起来以后一定要及时把升降舵往前推一些,不然飞机就会猛的抬头,然后就失速掉下来了!
【经验总结篇】1.这种腰推式飞机的设计就是电机比较高,推力向下,所以产生低头力矩,当速度太低,升力不足,就不足以用来平衡推力所产生的低头力矩,这也就是为什么手抛起飞容易栽头的原因,有些厂家甚至直接标明请勿使用超规格电机或桨以免推力过大导致严重低头,所以手抛一定要用力,而且要水平抛出,这样才能保证抛出去的速度最大。
2.这种后三点式起落架的飞机在地面滑跑起飞时,机尾肯定会离地翘起来,这时候无论什么飞机都只能靠方向舵来修正。但是由于是腰推机,螺旋桨气流直接作用在尾翼上,舵效会相当明显。所以我的建议就是,找个大点的场子,让飞机在地面多滑跑几次,多练练就可以克服心里压力!我首飞的时候也是像你一样,新手,心里压力大,怕出事,于是就放不开,不敢打舵!后来飞了一年多了,只要是架比较正常比较普通的飞机拿来给我飞我都可以从容应对,经验之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和你讲讲我的经验!
【手抛篇】我的天狼星首飞也遇到你这样的情况。比起以前飞过的火鸟,我想着飞机动力 ...

太感谢了,你说的情况跟我一模一样,下次照你的方法试试

网友:
过来慰问一下!最好有个老手带,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也可以省点米!
没老手带炸鸡是很正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