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A轴问题

楼主(2013-06-01):
我的雕刻机A轴经常出现转多是怎么回事呢,我用它转一百八十度雕刻两面,总是经常出现转过,不是丢步少转

网友A:
是每次都这样还是偶尔,要是每次都这样就是设置错误,要是偶尔就是丢步或者干扰造成的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每次都这样还是偶尔,要是每次都这样就是设置错误,要是偶尔就是丢步或者干扰造成的误动

林大夫 有没有现成的 A轴 我要一个

网友C:
好久没看到林大夫出来发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林大夫 有没有现成的 A轴 我要一个

你那问题90%是电气那边的问题,用什么a轴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久没看到林大夫出来发言了。

太忙

网友:
嘿嘿林大夫的机器应该出家门口了,我慢慢等着

网友:
是不是步数设定有问题,重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