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电池就出事!

楼主(2013-06-01):
花两个晚上把y6搞好,一大早睡不着起来充电。结果平衡头刚插进去就噗一声然后火就串起来,三秒之内就这样了。。
判断是平衡头内短路!zippy……使用已一年。
以后可要留意了。。另外roc的也很坑爹,平衡头线也太短吧,担心某一天也这样!

网友:
用并充板,一定要注意,在没插电池总供电头之前,一定确定各平衡头与并充板的充分接触。不然还可能电池某电芯过充。

网友:
并充啊同志!!

网友:
又是B6+并充板么?呵笑而不语~

网友:
看看很可怕,注意安全了

网友:
估计不是什么内部短路,是电池电压不同就插进去了。用并充板要保证各电池相同位置电芯电压差不超过0.1V,否则就会瞬间大电流放电。

网友:
有点恐怖.

网友A:
99%是没看清楚插反了平衡头方向造成的、

楼主:
楼上明明瞎讲,插错能插进去?!
原因应该是zippy的热缩套比较锋利,而平衡头线的胶太薄,长久使用导致划破短路。
已拆开剪短充电线,拿去重新焊接

网友:
并充还是得找靠谱的。。

网友:
并冲一定要注意电池的电压,电池的串数要相同

网友B:
自2012年5月以后ROC 中、大容量规格的电池平衡线线长都为不短于6cm的硅胶线
建议LZ不要使用此款并充板,我们也有了解到有客户使用此款并充板把电池平衡线插头烧毁,甚至累及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2012年5月以后ROC 中、大容量规格的电池平衡线线长都为不短于6cm的硅胶线
建议LZ不要使用此款并充板 ...

b6不用并充板怎么行?哪个玩家会只用一个电池呢~充电器本身就该电源和并充做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b6不用并充板怎么行?哪个玩家会只用一个电池呢~充电器本身就该电源和并充做在一起的

B6就一定要用并充板么?就这么点功率的充电器,2组并起来充也未必能快多少,而且用这种廉价并充板还增加不少隐患,不值得

网友:
注意安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99%是没看清楚插反了平衡头方向造成的、

是的    赞同!!!

有些模友 事后还说没有插反

网友:
这个刺激,我都是用杜邦线把平衡头外接出来,这样就不存在电池平衡线短的问题了,头子坏了也好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