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信号线焊接!有无好办法解决这个困难?

楼主(2013-06-01):
纠结的信号线焊接!有无好办法解决这个困难?什么都纠结!这个信号线三股的焊接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当然这个困难不是能不能焊接上,而是能不能焊接质量达到一流!在座的各位有什么心得与体会?本贴是将两线头拧在一起,然后再糊上焊锡,搞不好就是个大焊锡头,套上收缩管时套不上,除非用上大号的收缩管,这都不要紧的,要紧的是焊接的不牢靠,搞不好就会挣开断线,昨天就是这样,费了很大劲焊接好,穿管布置时就拉断,还不知道,等试车时才发现不通电,再检查发现是断了一根线,真是费时费力。这种拧在一起焊接的方法显然是不靠谱的吧?在座的各位有什么高招能焊接出一流的接线头来?

网友A:
有个东西,带2个夹子……

网友B:
有个东西,叫助焊剂。。

网友C:
信号线?是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线?是那里?

这算我搞错,应该是舵 机线,要说信号线,只能说是电调信号线,其实都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东西,叫助焊剂。。

你是怎么做的?j是将线拧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东西,带2个夹子……

夹子怎么用?是夹着线头还是什么?

网友:
两个线头都上好锡,再平行并好,用烙铁一点就焊好了,非常精致,拧在一起,多此一举,是不专业的做法,把不用手拿的一根一定要固定好,手拿的一根用多层纸隔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