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X4飞控无故的倾斜着掉了

楼主(2013-06-01):
今天早上7点早早爬起去测试云台的,起飞后切GPS模式很正常,GPS数一开始10颗星,后面变成了8颗,飞了一会后,爬高到了6米左右的样子,然后准备下降点高度的,在下降过程中无故的倾斜的掉了,断了根机臂,一根APC桨,看了1分钟数据,上面显示在下降过程中,飞机自己向右斜了30°,前倾了40几度,我遥控没有动过,期间准备反向改出的,但无效,(当时飞的低,也就3米的样子)检查动力电池、遥控电池电压都好的,就飞了5分钟,电机线缆连接无误,插头无误。在回家后,读取1分钟数据时,插电LED灯白灯在闪,飞的时候,包括掉下来的过程中没有白灯闪,因为当时灯是面向我这边的,很清楚。求解怎么回事?我的固件是130301的,这个飞控到手飞了算摔的一次是4次,前3次无误。望零度给我分析下原因,数据已经取出,在电脑上,因为零度今天貌似休息,没法发。望零度联系我下,谢谢。

网友A:
固件问题,或者装机问题。

网友B:
现在 050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 0501了

我也知道现在固件升级了,可是怕和DJ一样固件升级有问题,不敢当小白鼠所以就i没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问题,或者装机问题。

装机,我想也是老手了,所有线缆全部焊接的,没有虚焊,光多轴就已经装了9架了,所以装机问题可以去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现在固件升级了,可是怕和DJ一样固件升级有问题,不敢当小白鼠所以就i没升级,

0501 很稳我飞了6,7个起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01 很稳我飞了6,7个起落了

好的,我等配件到了升级固件了,哎,,,还好今天飞的不高,要不损失就大了

网友A:
WIFI模块离主控远点,会有些干扰。

网友C:
估计是虚焊问题 或者电调信号线这些,排除这些问题了 估计就是飞控了

网友D:
注意检查1号电机和电调还有相关连线

楼主:
丫的,怎么回事,我上传图片老说我灌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检查1号电机和电调还有相关连线

线的连接在回家后就检查了,没有松脱,电机和电调在摘掉桨的情况下,从小油门到大油门都试了,也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虚焊问题 或者电调信号线这些,排除这些问题了 估计就是飞控了

所有线都是焊接的,包括信号线也是焊接的,不存在虚焊,因为都是用锡浸满的

楼主:
丫丫的,怎么发图啊,老说我灌水

网友A:
还是上图给我们看看吧,顺便上图的时候,发点文字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模块离主控远点,会有些干扰。

WIFI模块装脚架上的,离开飞控有点距离了,

楼主:
炸机后拍的照片

楼主:
这多多,重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上图给我们看看吧,顺便上图的时候,发点文字之类的

已经发图了,

网友E:
收楼主委托特地发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收楼主委托特地发图:

谢谢兄弟

楼主:
杨工说叫我升级固件,,,,

楼主:
今天早上拍的,看看云台怎么样啊?哈哈,

网友:
视频压缩的应该是有些问题。

楼主:
这是掉下来的瞬间的数据变化。

网友F:
又是X4 这是咋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又是X4 这是咋了 ,,,,,,,,,

我也不知道啊,还有一个也是今天炸鸡的,和我掉下来的情况一样。。。。。X4到底怎么样啊,好怕了 ,以后还准备上微单的,就这样,掉一次就小半年去了啊

网友G:
损失不小,换x6吧,我的飞了100个架次了吧,一切还好,特别是升级了0501固件好,不划圈了,能跑直线了,呵呵,

楼主:
零度的技术什么时候上班?望给个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损失不小,换x6吧,我的飞了100个架次了吧,一切还好,特别是升级了0501固件好,不划圈了,能跑直线了,呵呵 ...

如果这样,那X4就别卖,直接卖X6多好

网友F:
我X4明天到货,我先用便宜架子测试测试,有毛病我直接退了 ,  换WKM 或者X6  中端的东西伤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X4明天到货,我先用便宜架子测试测试,有毛病我直接退了 ,  换WKM 或者X6  中端的东西伤不起

我只求技术能帮我看看,仔细看看,虽说这个可能不是很高端的东西,但是卖这个价格(都够买冰箱电视了,哈哈)也得对的起这个售价啊,我也是看大家都对X4好评很多才入的这个飞控,希望别让我失望,我还准备飞高来呢,现在刚装机所以飞的低,先看看这个东西的稳定性如何,了解下脾气先

网友:
楼主的情况不一定是飞控造成的,因为姿态问题牵扯环节较多,例如可能某个插头接触不良,或者电机或电调抽风,所以在没搞清楚之前还不能下定论。

楼主:
今天刚刷好最新固件,不过仍旧希望零度能帮我查查问题出在哪里,电缆我已经全部拆开检查了,没有虚焊的存在,电调线是用整根16#硅胶线焊接的,主电缆是12#硅胶线,信号线是焊接的,应该不存在问题,哦,对了,电调是用的SimonK 最新程序 30A无刷电调,这个电调之前飞过四旋翼,一直没问题,难道六旋翼了就不行了?求解,求解,我还等着有了解疑后,该升级升级呢,飞机重量昨天称了3890克,电机4225,KV610,1238桨,平均每个电机650克的负载,也没超出电机百分之五十油门710克的指标啊。求解,望各前辈指教

网友H:
感觉可能是共振了  那个震动系数那么大 的 ?  35 !@·

网友I:
看看数据,实际油门舵位是7  应该在最低值,而且你这个是异型架子 能不能把自定参数放上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看数据,实际油门舵位是7  应该在最低值,而且你这个是异型架子 能不能把自定参数放上来看下

实际油门舵位是掉地上时担心电机仍旧转动造成更大损失所以收了,落地后还从GPS模式想切回手动的,但是切在了手动定高模式。不是异型机架,是异形机架,还是常规六旋翼布局,只是中心板变了,震动可以明显减少,震动系数为0-1的,

网友:
什么机架很帅气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看数据,实际油门舵位是7  应该在最低值,而且你这个是异型架子 能不能把自定参数放上来看下

不是异形的机架,电机还是在对称的位置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觉可能是共振了  那个震动系数那么大 的 ?  35 !@·

掉下来瞬间的数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