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两个工具。

楼主(2013-06-01):
无动力主主轴,采用普通钻夹头,主要是不想买延长杆,自车轴,可以夹铣刀也可以夹磨头。
主轴套是铸铁,开始时不知道是铸铁的,开车后才知道。用内径12mm角接触轴承。

楼主:
套丝器,参照模友式样做。藏30mm丝板,因为丝板有厚有薄,所以用了两个顶丝。最长可以套出130mm丝杆(长的只能12mm以内)。以后打算做可套更长的。

套出10mm、牙距是1的反丝杆。

网友:
有车就是好

网友A:
漂亮啊,皮带轮下面的抱箍部分是什么设计?

网友B:
内容楼上说的皮带轮下抱箍市场上有卖的吗,我需要内径33的抱箍

网友C:
无动力主主轴,采用普通钻夹头,主要是不想买延长杆,自车轴,可以夹铣刀也可以夹磨头。
主轴套是铸铁,开始时不知道是铸铁的,开车后才知道。用内径12mm角接触轴承。

那个L型座子是粘接的?还是焊接的?铸铁焊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啊,皮带轮下面的抱箍部分是什么设计?

这个抱紧箍是用来安装电机,这样做目的是可以随意变动电机不同位置,无动力主轴在与导轨平行或垂直导轨时电机位置是相反的,用抱紧箍可以很方便改变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容楼上说的皮带轮下抱箍市场上有卖的吗,我需要内径33的抱箍

是自己车的,内径40mm,外径60mm,125卡盘车这个不好做,车外圆时正爪无法撑持所以外圆留有一道接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动力主主轴,采用普通钻夹头,主要是不想买延长杆,自车轴,可以夹铣刀也可以夹磨头。
主轴套是铸铁,开 ...

因为要与刀架配合保持中心高度,所以先用胶粘固定,然后打孔攻牙。

网友:
最佩服的就是楼主自己造的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抱紧箍是用来安装电机,这样做目的是可以随意变动电机不同位置,无动力主轴在与导轨平行或垂直导轨时 ...

听起来设计的很不错,但是具体应用还不是太明白,希望楼主展示一下。顺便请教一下轴承位的同心度怎么样,用车床加工怎么保证两端轴承位的同心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起来设计的很不错,但是具体应用还不是太明白,希望楼主展示一下。顺便请教一下轴承位的同心度怎么样, ...

当无动力主轴安在刀架前面(即方向跟尾顶一样)的时候,动力电机就要在上方,如果电机固定在轴套上不变的话,当无动力轴主安装在刀架左侧(象一般车外圆装车刀那样),此时动力电机就会在下面了,是无法安装的,一定要将电机往上安装,用抱紧箍就很方便转过来(转180度)。

网友:
有大将风范!
可以详细图片说明制作难点和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让我们没有多少制作经验的按教程来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起来设计的很不错,但是具体应用还不是太明白,希望楼主展示一下。顺便请教一下轴承位的同心度怎么样, ...

先套出与钻夹头连接的螺纹(当然要粗车一下轴,打中心孔),车一段10mm圆轴,目的是找出圆心,将钻夹头夹着圆轴,一次性车出这轴,这样做是尽可能使其同心,至于有多精密要看钻夹头重复装夹的精度而定。不是高速的本人觉得已经可以了。

网友:
真是功夫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起来设计的很不错,但是具体应用还不是太明白,希望楼主展示一下。顺便请教一下轴承位的同心度怎么样, ...

请看以下图片。

图1,是与车床主轴平行安装(夹在刀架上)。

图2,是与车床主轴垂直安装(夹在刀架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看以下图片。

图1,是与车床主轴平行安装(夹在刀架上)。

看懂了,不错

网友D:
是用的2400吗?

网友E:
楼主的车床是DIY的么,我的可能要烂尾了,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用的2400吗?

是自制车床,2K4刀架太秀气了所以很少用,只是非用不可时(车螺牙)才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车床是DIY的么,我的可能要烂尾了,求指点

发图来看看,是那里阻碍使得烂尾。

网友:
我很佩服楼主,做事有股韧劲,真有些野马的品格。买我的2k4啥说的没有,没有淘宝先打款给我。是个爷们!哈哈哈

网友(2013-09-18):
帮做 台锯不

网友(2014-01-30):
引用 楼主:
是自制车床,2K4刀架太秀气了所以很少用,只是非用不可时(车螺牙)才用它。

大师,出手都是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