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2.4G 加功放有人用过吗?传输距离可以达到多少?

楼主(2013-06-01):
肯定大神们赐教了。。。

想2.4G FUTABA  加一个功放试试。。

网友:
用过1w的功放,最远距离9.2公里左右。

网友:
悲催买了一个假货一点效果都没有 买的时候别图便宜

网友:
2w 功放1.2  800mw图传   4.5公里,有干扰,没干扰的话应该更远

楼主:
有没有人可以PM我一个连接啊。。。。

网友A:
  2.4G功放对人体害处很大啊,要小心,还是建议72M功放或433电台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G功放对人体害处很大啊,要小心,还是建议72M功放或433电台控啊。

433電台, 是怎樣運作的呢?
要配什麼配件?
請指點.
能列出買料清單嗎?

网友:
2.4G加2W功放,1.5W图传,没远飞过

网友:
2.5w的,只地面拉锯过,比原装10cg远一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