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MWC四轴,高手来看下问题出在哪里!续5月12日电调返厂维修之后炸机!(视频已放出

楼主(2013-06-01):
5月12日好盈电调M3口MOS烧坏返厂维修两个星期拿到电调之后重新装机,加装散热片重调PID。

昨天下午试飞顺利。

今天中午测验留空时间让同事帮忙录像,留空5分钟左右的时间同事接手,不到一分钟炸机,目前损失桨4只,其中一只凑合还能用!

上图!

飞行时开 自稳、地磁、无头和气压定高(期间关过一次),有2级风的样子。
JJ总是飘来飘去的!

感觉调整时有点太过灵敏!高手们给指条明路吧,需要调整哪里!

视频:

炸机四轴撞到墙上之后低压报警器报警,捡起JJ的时间电压显示3.77V,报警器设置3.7V报警,大概还能飞多久!

楼主:
顶上去,高手帮忙看下!

网友A:
最后的炸鸡没看到,,看之前的视频,发现,大动作之后的平衡,会有左右摇摆,应该是感度太高(可能是机子有点震动,螺旋桨或者电机轴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的炸鸡没看到,,看之前的视频,发现,大动作之后的平衡,会有左右摇摆,应该是感度太高(可能是机子有 ...

最后炸机是 同事 把JJ撞到墙上了!
敏感度太高,是哪个参数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炸机是 同事 把JJ撞到墙上了!
敏感度太高,是哪个参数高了!

我不知道你的飞控怎么调试的,,但你可以出略的把有关平衡的数据都调低百分之5-10,但这个不是最终解决办法,最好的办法是做好各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的飞控怎么调试的,,但你可以出略的把有关平衡的数据都调低百分之5-10,但这个不是最终解决办 ...

MWC默认PID的前两项 P 减小到2.6   I 是 0  D没动  默认的话 飞起来抖的严重
其它的都没动.

网友B:
撞机的声音好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撞机的声音好爽啊

  米啊

网友C:
操控时如果觉得太过灵敏的话调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操控时如果觉得太过灵敏的话调这个

对啊 这个曲线我怎么没想到呢,谢谢了啊。晚上回家试下!

楼主:
把自稳的 P 调小一点,大动作后自稳时会不会减小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