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2560板.这个怎么解决啊,电机不同步

楼主(2013-06-01):
MWC2560板.这个怎么解决啊,用的是天6控.电机不同步.i 不知是不是刷固的问题.或发个编写好的给我,那十分感谢.

在线等

网友:
即使电机不同步,自稳模式飞起来也能稳住的,还有油门要推到30%以上

网友:
晃动飞机,看油门是不一样的,如果一样了,肯定飞不了。

网友:
1、放水平地方校准传感器。
2、用MWC自带功能同时校准四个电调行程(#define ESC_CALIB_CANNOT_FLY)。

网友:
楼主的情况和我的如出一辙呀,我的遥控6X-C的,开#define ESC_CALIB_CANNOT_FLY,再关掉刷进去,油门行程还是不一致,郁闷透顶了!!

网友A:
这个完全没问题吧,第一个是飞控判断YAW有旋转,所以输出不一致,第二个视频,电调启动速度不一致,这是正常的,所以才有怠速的出现,等转速同步了再往上飞

网友:
跟我一样,用飞控校准油门完,不一致,一个一个的校准就对了。

楼主:
一个个也校过了,50%油门有升力但是平放,有一个电机不转。向不转电机方向压下才转能。还有平放地面75%油门,也只是在地面想起起不来,有三个忽转忽停,一个走怠速这样。跳上跳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完全没问题吧,第一个是飞控判断YAW有旋转,所以输出不一致,第二个视频,电调启动速度不一致,这是正常 ...

一个个也校过了,50%油门有升力但是平放,有一个电机不转。向不转电机方向压下才转能。还有平放地面75%油门,也只是在地面想起起不来,有三个忽转忽停,一个走怠速这样。跳上跳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怎么看起来就像水平没校好的感觉呢!还有提醒一点!
该S的MWC的控~你通电瞬间....就算没解锁~

你的JJ也要保持一定水平.目前感觉不能倾斜5度以上~超过~的话~等你真正放平JJ的话,再查看水平的时后你会发现你的JJ本身就是歪的!

就会出现你说的这问题!

然后也查过别的资料..我们用的那ITG3200那货好像本来就是这样的.可以修正.但是需要硬件上修正.

但我们买的板好像都没这能力....

LZ有空测测吧~是不是这样~就是做两个测试~

一个.通电时也水平.
一个.通电时就歪个10度看看!通完电再放品.查看是不是水平就是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怎么看起来就像水平没校好的感觉呢!还有提醒一点!
该S的MWC的控~你通电瞬间....就算没解锁~

谢谢,回去试 试,,,用的是X宝288的板子,现在正在看看有关震动的帖子,感觉我电机转起来有点震.还有控的升降,和横向信号最高上不到1900最小也下不到1100

网友:
电机的顺序对吗?

网友:
acc校准,遥控行程设置,电调行程校准。基本上就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