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E004单浆

楼主(2013-06-01):
我的E004单浆两年没飞了拿出来飞   电机不转 是什么原因   其他一切正常(舵机啥的多能动)  电池也没坏呀  以前原装的电池(也不鼓)

网友:
先看看四合一上的LED指示灯,也许它能告知你原因的。
正常情况下,通电后红色闪烁数秒后应变为绿色常亮。
没有转变的原因可能是:
1、油门微调在最低位置否?
2、油门通道的正/反向预置开关状态对否?
3、油门杆在最低位置否?
4、控内的十字盘模式开关正确否?
接下来就是仔细检查马达与四合一的连接是否出现接触不良?
这些都检查后,推油门还不转,那设法单独给马达供电检测是否会转动?
这样都不会转的话,不是马达连线断了就是马达自身损坏了。
若马达单独供电能转动,那必定是四合一里的马达驱动电路出问题了,最大的可能性是mosfet管损坏了。

网友:
沙发说的好信息啊

网友:
E004 好怀念,带我入门的机子,现在只剩下残尸了

网友(2013-07-24):
控和接收不错,可以用来飞别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