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天行者1900用多大的电机 KV多少 多大的桨和什么样的电池?

楼主(2013-06-01):
问一下天行者1900用多大的电机  KV多少 多大的桨和什么样的电池

电机   KV多少

桨 多大

用多大的电调  多大的电池

打算载重在1.4千克吧

因为要FPV

网友:
2814的不够吗

网友:
kv一千左右应该可以吧

网友:
电调40安的足够了,3s电池

网友:
这个问题最好去群里咨询!

网友A:
如果是旧版的话,2814或2820,kv1100的配9060桨;如果是新版的,2814或2820,kv900时配1155桨,kv1100时配9060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旧版的话,2814或2820,kv1100的配9060桨;如果是新版的,2814或2820,kv900时配1155桨,kv1100时配9 ...

請問高手,
什麼時候配什麼電機和槳等等, 是視乎什麼的呢?
憑什麼去計算?
還是只能憑經驗?
新手問, 請不要介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問高手,
什麼時候配什麼電機和槳等等, 是視乎什麼的呢?
憑什麼去計算?

先说明下,我也是新手!好像在哪里看过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帖。低kv值适合配大的桨,高kv值配小点的桨,如果高kv又配大桨的话会增加电机的负荷,对设备不好;如果低kv值又配小桨,拉力会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说明下,我也是新手!好像在哪里看过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帖。低kv值适合配大的桨,高kv值配小点 ...

啊, 謝. 似乎也得要加些經驗吧?
因為我沒看過KV值連槳寸尺的表或什麼關係圖表.
就憑著小KV配大槳, 大KV配小槳, 這個理論來配置吧?
還有, 我記得是, 小KV, 配槳的進角可以大一點的. 大KV的就相反.
對嗎? 聽過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