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魔友帮帮,如何改装儿子的玩具船.

楼主(2013-06-01):
这是6.1节送儿子的一个小礼物,现在他说不够快。在此请各位魔友帮出点主意,改装这个玩具。谢谢
                                              1.我想改成一个螺旋浆的,速度又在60KM/H。
                                              2.电机先用有刷电机。

希望各位魔友帮忙,非常感谢

楼主:
各位魔友帮帮忙

网友:
应该用无刷电机 速度快 不过改装的价格可以买一个这样的了,无刷电机 电调 吸水躲 水刀好多东西 遥控也要比例遥控了 你这个自带的不行

网友:
代价太大  不划算

网友:
60!!有刷??
你这小船,能抗多大的反扭?
退一步讲,就算船能克服有刷电机带大桨的巨大反扭,
能跑60的有刷电机,你这小船还真就装不进去

结论: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网友:
1、这船虾哥有改过。。。你可以去搜搜
2、用有刷速度绝对达不到60
3、用这船改并不比买搜能跑60的新船便宜,请三思

网友A:
还没见过有刷跑过40KM的,这船我见过最牛改法就是虾哥的,又自翻,又有速度!!!论坛里有,搜索下!

网友:
应该用无刷电机

网友:
我是来看改装儿子的

网友B:
看错了,还以为LZ把儿子改装后能跑60。

网友:
这个船是双桨
反扭的问题暂时不用考虑

期待楼主早日改成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错了,还以为LZ把儿子改装后能跑60。

一潮威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潮威猛!

我错啦

网友D:
60KM  你儿子控制不了。
这视频就是60KM

网友:
这是另一段

网友:
LZ如真想改,就去问问虾哥。

虾哥绝对够专业。而且很认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60KM  你儿子控制不了。
这视频就是60KM

这个速度真够快,吓哥,帮忙给点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见过有刷跑过40KM的,这船我见过最牛改法就是虾哥的,又自翻,又有速度!!!论坛里有,搜索下!

你玩过F1E没有??肯定过40KM,都是有刷的。

网友:
虾哥改的玩具船是不错的

网友:
改装的话会有成就感,不过算起来还是直接买现成的划算

网友:
我改过
想跑到60基本不太现实,船壳也承受不了。
有刷就别想了。大的有刷电机上去就把船压沉了,只能考虑无刷。
成本不连玩具船本身大约七百到八百块全套 包括控、电池。这船本身淘宝七十块左右吧。
不过问题是,这小船速度快了一定翻,必须开防翻舱,这是个比较麻烦的工程,用成品玩具来改很是麻烦,我都是买的没上胶的分体船壳自己粘的。
还有此船的舱盖防水也是问题,翻了以后一定进水。其他的问题都不大。
速度快了以后要考虑的问题就会多,比如重心,船舱太小,重心调整很麻烦。
我的建议是,直接买个能跑60的船。
如果实在是想自己动手改玩具船,比如像我,那最好找个一船体长度超过至少50的,有操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