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B的一个怪事......

楼主(2013-06-01):
MB飞了1年多了..今天飞600第二个电的时候,发现飞机异常...往右后方偏,要不停修正,赶紧降落....一看,.十字盘自己往一个方向打..照片是刚降落下来的时候拍的....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基本是震动引起的。要排震

网友:
震的再厉害也不能这样吧····

网友:
基本是震动引起

网友:
又是无副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是震动引起的。要排震

后来断电,再接电`静止状态下也只有....有时候会有时候不会,应该不是震动引起的吧?

网友:
震动大时会有这个现象, 有时起飞就直接歪掉秒炸

网友B:
不是震动,是控的零位不准了,调一下MB的E选项 把摇杆死区调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震动,是控的零位不准了,调一下MB的E选项 把摇杆死区调大一点

同意,还有就是检查下遥控器副翼通道的中点位置是否漂移了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震动,是控的零位不准了,调一下MB的E选项 把摇杆死区调大一点

请教....控的摇杆需不需要校准下???

网友:
通电时陀螺初始化,这个时候动了遥杆或者机身,就会导致这个情况。重新通电就可以了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是在调机的时候发生的螺距的舵机突然自己向下拉直到卡死!用控修正后又出现直到断电重插之后再也没法发生,让我也有点摸不到头绪!偶然?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控的摇杆需不需要校准下???

当然可以 控里都有这个功能 不过治标不治本,电位器碳膜是损耗品

网友:
鼠标一抖,一分到手,手提酱油,低头猛走!

网友C:
招舵机的原因。换个舵机试试。

网友D:
来看究竟的,但没有结果。请问楼主到底找到原因了没?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