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转装置

楼主(2013-06-01):
刚学画图,画了这么个东西,准备装在小车床上,叫丝杆正反转。主要为了凑合原来的安装位置。大家看看,多给提意见。

网友:
离合式万向头?

网友A:
楼主为何要自己那么麻烦的做呢?网上买个三轮车倒车换向器就可以了,外壳是铸铝的,想想三轮车的工作情况有多恶劣,这个坚固无比,我有一个拆的,要的话50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何要自己那么麻烦的做呢?网上买个三轮车倒车换向器就可以了,外壳是铸铝的,想想三轮车的工作情况有 ...

呵呵,要是电动车用,肯定是买了。我这个是打算改造一个不带换向的单丝杆破车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何要自己那么麻烦的做呢?网上买个三轮车倒车换向器就可以了,外壳是铸铝的,想想三轮车的工作情况有 ...

这广告打得好……
撸主我也有东西要出
请留意俺的出售帖……

网友B:
X8120自动走刀就是这个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X8120自动走刀就是这个结构

?有照片或者图纸么。原理我想就是这个原理,结构应该也差不多。我现在就是对细节没把握,不太敢开工,有个参考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照片或者图纸么。原理我想就是这个原理,结构应该也差不多。我现在就是对细节没把握,不太敢开工,有 ...

要拆开拍照,与你画的几乎一样

网友:
长学问了。

网友:
差速器原里

网友:
原理很简单,实现不容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8120走刀

这个跟他画的原理还不太一样,这个是转向九十度,主动轴上的的两个齿轮是活轮。他的是一个死的。

网友A:
楼主:想省事的就查一下 三轮车倒车换向器,跟这个完全一样的内部结构,何苦那么麻烦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跟他画的原理还不太一样,这个是转向九十度,主动轴上的的两个齿轮是活轮。他的是一个死的。

是的,8120的这个正反转传动的时候都只经过两个齿轮,只不过是选择罢了。我这个是从左边齿轮输入,正转时候齿轮都是摆设,当反转的时候,要经过三个齿轮。这点不太好。另外就是调整间隙和密封润滑油的结构怎么做,还没想好。想好了再开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X8120走刀

感谢您给的照片,谢谢您。我已经下载来,仔细琢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省事的就查一下 三轮车倒车换向器,跟这个完全一样的内部结构,何苦那么麻烦做呢?

没法省事啊,原离合器位置留得很小,我算过了,换上这个只是勉强装得下而已。这个体积很小。给个参照,锥齿轮最大外径 20mm 。主要是受限于体积,否则肯定是能买就买了。齿轮、轴套之类的都是查的网上有卖的标准件。就是要自己做个壳体,先做一个铸铁块,再上车床打三个洞。现在头痛的是装配怎么调齿轮间隙。轴套跟壳如果是过盈配合,那就没得调了,松配的话,锥齿轮有轴向力的。又不想打两个洞上螺丝固定轴套。挺烦。

网友:
8120好多人都拆了不要底座的,收个自动走刀部分应该还比较容易弄到吧,做起来费那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8120的这个正反转传动的时候都只经过两个齿轮,只不过是选择罢了。我这个是从左边齿轮输入,正转时 ...

你也可以把你的跟他的结合一下。离合拨轮与主动轴花键结合,被动伞齿固定在从动轴,主动轴齿轮用轴承与主动轴结合。离合拨轮与从动轮结合,传动轮、主轴齿轮空转,既正转。离合拨轮与主动轴齿轮结合,经传动轮、从动轮传递,既反转。速度不高可以用滑套,加润滑脂。高速直接用滚针轴承,两边加油封用齿轮油。希望能给你点帮助。

网友:
调间隙可以用加垫片的方式,汽车小锥齿都是这么调。

网友:
直接转换电机转向不行吗。

网友:
同意6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