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8螺旋总距、循环螺距调试问题,谢谢!!

楼主(2013-06-01):
我用的是天7控

1.螺旋总距+15、-17度左右,调整行程80-100无法达到12-14度,我现在的方法是调整3D螺距的曲线以达到+/-12度螺距,求还有其他方法来调整到+/-12度吗?要调拉杆?

2.循环螺距也是一样调整行程80-100无法达到8度左右,调到60螺距还有9度以上,谢谢!!

网友:
天七控没用过

网友A:
將十字盤三顆伺服機的擺臂上的球頭~改向內鎖一孔!

网友B:
连杆是要调的哦,

网友C:
上下12度一定要用连杆调的,软件调的没有意义,那样的话上下行程不是均匀一致的

8度问题根据我的经验,那个8度其实实际要到12度左右才合适
真要到8度的话,修正幅度会严重偏小,导致感度过小,软、飘
因为十字盘陀螺增益(也就是感度)根本不起作用,设置后修正幅度并没有变化,所以真正决定感度的选项就是那个循环8度
据说V8是自动感度的,但是我没觉得哪里自动了
由于G31用了V8软件,所以也有一样的情况(感度不可调)
以上是个人看法,仅供参考,某些喜欢喷我误导新手的嘴下留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將十字盤三顆伺服機的擺臂上的球頭~改向內鎖一孔!

不是很懂你的意思,是说将舵壁向上调一格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杆是要调的哦,

看来只有调拉杆才是硬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下12度一定要用连杆调的,软件调的没有意义,那样的话上下行程不是均匀一致的

8度问题根据我的经验,那 ...

谢谢,明天再来调机试试!!!

网友:
先调整到正负螺距的度数一样。然后可以选择调拉杆或者调行程。。。黄8是这么调的

网友(2013-11-01):
引用 网友B:
连杆是要调的哦,

请问是调螺距拉杆还是十字盘拉杆

网友:
直接调控的最大行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