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维宏可以中断吗?

楼主(2013-06-01):
急切需要,求助!
维宏可以在程序中设置中断吗?就是在程序中设置中断,在遇到中断的时候自动停止加工,按一个
按键之后继续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钻孔是吧,用暂停命令阿。

你是说点击暂停或者按F10吗?要自动暂停,不是要人去点暂停。暂停后按一个按键,然后继续。

网友B:
G04 P1000
表示停1秒
G04 P2000
表示停2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G04 P1000
表示停1秒
G04 P2000

希望的功能是一直暂停在那里,等操作员把材料调整好之后再点一个按键或点开始,就继续加工。

看来是做不到这个功能的。

网友C:
好像用手动换刀命令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用手动换刀命令可以

维宏有这个命令吗?还是说必须mach3才行呢?

网友C:
试下不就知道了,加个M00试试

网友D:
作为线切割就应该有这个命令,打个比方我要切2个圆孔,都是从园心开始切,当切完第一个园时机器必须暂时自动停止,因为切完的圆疙瘩掉下去容易砸段钼丝,还必须是自动,因为切断时人不一定在现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作为线切割就应该有这个命令,打个比方我要切2个圆孔,都是从园心开始切,当切完第一个园时机器必须暂时自动 ...

啊,那就好了啊,如果能那样的话问题就解决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下不就知道了,加个M00试试

明天上午就试试,谢谢!

网友B:
M00不可以,不用试了,G04 P999999,时间够长就行了,停你10年都行,你不可能不按了吧,再开始就直接按开始就行。就是喜欢钻牛角尖,我最怕碰到这样的客户,明明能达到目的,非要较真,没辙,长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田老大吗?

哪路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M00不可以,不用试了,G04 P999999,时间够长就行了,停你10年都行,你不可能不按了吧,再开始就直接按开始 ...

资深高手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下不就知道了,加个M00试试

太棒了,就是加M00,哇塞!居然可以做到!
太感谢了!

网友:
方法很多吧。就用暂停按F10为例,就加多个按键软件。设定时间自动按F10.你想设多长时间就多长时间!

网友:
暂停后 有个短点继续   好像是叫这个

网友B:
M00我记得是停止,不是暂停,M01才是暂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M00我记得是停止,不是暂停,M01才是暂停

M01没有试,试了M00可以用就OK了,我是实用主义者,达到功能就OK,就不去
深入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