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防炸预处理

楼主(2013-06-01):
经常炸机的模友建议防患未然,磨掉1mm,别不舍得。

如果炸断了,用这种电子剪钳轻轻地旋出来。

PS: 楼下有些朋友说没炸断过,这个帖子就是为这些朋友开的,哈哈

网友:
那为什么不在球头杆有螺纹那头也开个一字缺口呢,不也可以吗

网友:
好伤钳子的撒

好钳子也不便宜的说

网友:
没必要  为了解心疑  还是换新的

网友:
换新的好

网友:
高手来自民间

网友A:
同上,也没看懂。到底抹掉哪个部位的1mm?电子钳用在哪种情况下?

网友:
这玩意儿也容易炸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上,也没看懂。到底抹掉哪个部位的1mm?电子钳用在哪种情况下?

升降舵球头,就是很长的哪一个
,固定座磨掉1mm,让球头螺丝露出些,将来炸断了可以取出,不至于整个十字盘报废

网友:
我感觉没必要啊。这种地方都能炸断了。这个十字盘估计也该变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降舵球头,就是很长的哪一个
,固定座磨掉1mm,让球头螺丝露出些,将来炸断了可以取出,不至于整个十 ...

明白了,这个有道理。

网友:
不嫌费事的话,能磨掉点还是比较好,以备炸断,或者反复调机用力过大,造成螺丝断在里面~~四五十元的十字盘就算是报废了~~

网友B:
用取断丝的方法可以[轻易取出来!!!!!!断了的螺丝中间打孔然后镶进去个东西拧出来

网友:
这样搞会不会更容易炸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取断丝的方法可以[轻易取出来!!!!!!断了的螺丝中间打孔然后镶进去个东西拧出来

这么小的螺丝中间打孔不伤丝 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螺丝中间打孔不伤丝 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小台钻

网友D:
楼主的钳子不错,哪买的,叫什么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钳子不错,哪买的,叫什么钳啊

便宜货,搜:电子钳、电子剪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