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图传LED灯怎么看?

楼主(2013-06-01):
不是说LED灯闪烁发射跟接收一样?发射机上有黄灯和绿灯,接收机上只有绿灯,怎么能跟接收机对上?

网友A:
问问说明书!

楼主:
DJI网站上就没有图传的说明书!

楼主:
坐等 太平洋烧麦解答

网友B:
你看的角度不对,是有黄灯的

网友C:
所谓的黄灯是 绿灯和红灯一起亮。发射机和接收机闪灯模式应该一致。
并且在发射机和接收机上面丝印有 灯指示对应的频道。
如果只看到绿灯,那么请确认 红灯是否单独亮过,如果有看到过红灯,说明你看到的绿灯就是黄灯,只是角度问题。

网友C:
若 没有看到过红灯单独亮,说明红灯坏了,请LZ看看吧~~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

网友D:
接收上的灯和发射的是一样的双色的,如果只有绿色,那么这个LED有问题哦,还有种防范就是你一下一下按,找到有图像的频道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