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2.2,都是便宜货组装F450测试GPS HOLD功能,凑合着还行!(附上随拍视频)

楼主(2013-06-01):
廉价AIOP飞控 ¥288 刷MWC2.2
U-blox 6M GPS ¥155 自己加的薄荷糖盒子
¥49的机架
XXD2212 KV1000 这个你们懂的,山寨机中的战斗机
ZTW廉价版30A电调
仿APC1047桨 ¥9一对,四个18块(没做平衡的直接装上)
D7E控,破解功率限制,刷给力固件。

今天测试GPS HOLD功能,大约在3米范围内飘动,对于贫民配置来讲也算是能够接受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Y0OTQzNDMy==.html

网友:
不错不错,调参后应该更稳

网友A:
羡慕不已,请问楼主油门行程一直怎么调的,改过PI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羡慕不已,请问楼主油门行程一直怎么调的,改过PID吗?

油门行程就用MWC自己的功能#define ESC_CALIB_CANNOT_FLY校准过一次,PID只是在缺省参数基础上稍作了修改,没有细调。
便宜货装出来的本来动态平衡就不佳,再加上我有2种不同重量的电池换着飞(3s 2200mha、3s 5200mha),就算细调参数也没什么大的用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遥控器三天线,感觉有点多啊

中间那根天线是D7E原配高频头,左边一根是CC2500高频头,右边一根是A7105高频头。

网友C:
我刷了2.2之后在调试软件里找不到GPS的选项了,请问楼主知道怎么回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刷了2.2之后在调试软件里找不到GPS的选项了,请问楼主知道怎么回事吗

刷固件之前要先修改代码,开启这些(这是我的GPS设置,你自己的根据实际情况做修改):

#define GPS_SERIAL 2
#define GPS_BAUD   115200
#define UBLOX
#define MAG_DECLINIATION  -5.53f

网友D:
厉害厉害,,相当的佩服,个人觉得,电调可以用20A的,还有,,记得下次摄像要横屏拍摄,,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刷固件之前要先修改代码,开启这些(这是我的GPS设置,你自己的根据实际情况做修改):

#define GPS_S ...

那AUX通道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这么多高频头,有什么神奇的作用?求解!

作用就是一个控可以兼容多个厂家的接收机

详情见给力固件的作者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9150&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厉害,,相当的佩服,个人觉得,电调可以用20A的,还有,,记得下次摄像要横屏拍摄,,哈哈

同样负载电流下理论上30A的发热量更小,更何况我是用廉价的电调,更应该放点余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AUX通道设置呢?

如果不需要特技飞行可以常开ANGLE和MAG
其他的按自己喜好随意设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不需要特技飞行可以常开ANGLE和MAG
其他的按自己喜好随意设定

不是啊,我意思是找不到那个设置选项,所以设置不了哪个开关哪个段位。。

网友:
能PM飞控购买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啊,我意思是找不到那个设置选项,所以设置不了哪个开关哪个段位。。

MultiWiiConf和飞控正常联机后自然会看得到AUX设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MultiWiiConf和飞控正常联机后自然会看得到AUX设置

不会就我遇上这种情况吧。。已经连上了还是没有。。郁闷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就我遇上这种情况吧。。已经连上了还是没有。。郁闷哦

你的MWC固件中根本没开启GPS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MWC固件中根本没开启GPS功能。。。

哦,我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间那根天线是D7E原配高频头,左边一根是CC2500高频头,右边一根是A7105高频头。

哈哈,我的7e跟你改的一样嘛...我也是学坛子里的
不过我2个新加的开关是用来控制A7105和XL2500电源的,为了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