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JST和舵机插头线用哪种压线钳?

楼主(2013-06-01):
压JST和舵机插头线用哪种压线钳?淘宝上190的那种除外,太贵了。

网友A:
压0.15到0.2平方的压线钳,30多到70元左右。但是质量都不好。没用上几回就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0.15到0.2平方的压线钳,30多到70元左右。但是质量都不好。没用上几回就完蛋了。

我买过一个,对应线径应该是对的但压出来是圆型的,不是那种双凸的山峰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过一个,对应线径应该是对的但压出来是圆型的,不是那种双凸的山峰型的。

有两个卡位,有一个卡位就是把它包紧的那种。反过来就是有个楔子,把中间压进去。

楼主:
反过来?怎么反?小白望明示一下。

网友:
搜新宇B3B,够用了.

网友B:
借宝地,我想请问jst的插头用什么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宝地,我想请问jst的插头用什么拆

所有这类插头都是一样的拆法。拿个尖东西把露出的那个倒刺压着往回一抽就行了。

网友(2013-12-13):
潜水学习,灌水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