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连续飞行,用干冰喷雾剂给电机降温的实测结果

楼主(2013-06-01):
上周专门发过一个询问贴“有人用过干冰喷雾剂给电机降温吗?”,很多模友从热胀冷缩原理进行了分析和提醒。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4327

很遗憾没有人真正实践过。眼看天气越来越热,太阳+高温下连续飞的矛盾始终要想办法解决,于是今天实际试验了一次。
因为此前有模友提醒电机如果降温过快,可能会使机壳内侧壁磁铁脱落,所以今天测试时,只喷电机底壳,这样电机侧壁不至于降温过快。

环境温度32度,微风。三架直机:450花牌6S 1880V电机,共飞了6块电池,450天蝎星6S 2010KV电机共飞了4块电池,亚拓500 500MX电机共飞15块电池。三架飞机的曲线都是 100%-90%-85%-90%-100%
每次飞完后,先换电池,再将干冰喷雾剂喷嘴距离电机底壳5cm左右轻喷1次,可以将450电机底壳温度从烫手(估计60度左右)降至40度左右,500电机视情况可能需多喷一次。中间有几次干冰喷多了,500MX底盖温度降到30底以下。

实测表明,干冰喷雾降温可行,不会直接将电机直接降到冰点,不会发生很多人担心的磁铁脱落(不保证你的电机也不会发生哈)。
最后祝大家夏天爽飞

网友:
我的6S蝎子下来有个七八十度,手根本不能碰,只能静置5分钟自然降温

网友:
吐槽:
之前回帖都白说了,骤冷和到不到冰点有啥关系?
吐槽完毕

另:期待长期测试

网友:
期待长期测试

网友:
这个是个降温的方法,夏天困扰众魔友一大难题。

网友:
还不如装个小风扇爽快,随便操

网友:
结果还没出来》?

网友A:
一瓶15¥,能用多久?

网友:
支持,有机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瓶15¥,能用多久?

我买的11元,550ml,已经喷了40-50次,用掉26克

网友:
需慎重!
局部(不可能做到均匀)急速降温,会打乱故有的分子间的晶向排列次序,就好比是经历了一次淬火,可能会改变部件的韧度与刚度比哦……

网友:
也许,在这样的降温方式下,因金属部件的热胀冷缩而发生金属疲劳,最后导致某个部件断裂、转子爆散等危险事故。

网友B:
个人以为LZ完全无需纠结干冰冷却是否会导致局部温度骤降而带来危害,方法很简单,喷口距离电机稍微远一点,不让大量冷气直接迅速地喷到电机上即可,利用喷出的干冰带动周围的空气去冷却电机,这样冷却气体的温度就不会过低了。其实说白了就是你让冷却来得温柔先不就完了嘛,道理和你站在空调出风口处吹冷气或者离得远一点吹冷气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以为LZ完全无需纠结干冰冷却是否会导致局部温度骤降而带来危害,方法很简单,喷口距离电机稍微远一点, ...

这是个方法,只是干冰消耗会很大。楼上担心降温金属疲劳的,反过来想想,电机高速运转,从常温升到最高温度也就几十秒,既然可以承受剧烈升温,降温为何就受不了?而且我只是喷电机底盖,温度传到侧壁,已经很温和了。而且花牌电机底盖与机壳是分离设计,与机壳只有很小面积的触点,温度传导效率比天蝎星和500MX一体机壳低很多,用这种结构电机的模友更加不用担心。此外,对于最多只有100多小时寿命的电机而言,不用这么担心金属疲劳吧。

网友:
可怜的马达,人家可以用100次,你的只有看长期的结果了。为什么不休息下呢,人也要休息的,我就飞过脑袋短路炸鸡

网友:
其实喷这玩意真没多大意义,就算电机温度降到了零度,可飞两三分钟后照样能达到最高温度,毕竟在几十瓦的发热功率下,区区几十克金属的比热容量极其有限。而无刷电机只怕最高温度超标(一般钕铁硼磁铁温度超过80度就有可能会出现退磁),而在允许温度范围内,温度对寿命的影响其实远没有你们想像中那么大~

网友C:
楼主只是尽力尝试一种降温方法,并且还积极推荐大家一起测试,希望能找到更好的夏天爽飞方法,怎么就有些人老不和谐呢。。。
真奇葩!
一个一点想象力也容不下的人还玩航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只是尽力尝试一种降温方法,并且还积极推荐大家一起测试,希望能找到更好的夏天爽飞方法,怎么就有些人 ...

脱下裤子放屁也是一件很有想像力的事情~

网友D:
期待楼主长期或几十次的测试,看看实际的可行性然后给出结论。

网友:
自然降温5分钟好了,电调舵机也是要休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期待楼主长期或几十次的测试,看看实际的可行性然后给出结论。

今天飞了,一会发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期待楼主长期或几十次的测试,看看实际的可行性然后给出结论。

今天飞了三个小时,一会发报告

网友:
鼠标一抖,一分到手,手提酱油,低头猛走!

网友:
哈哈  尽是奇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