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副翼头请教

楼主(2013-06-01):
一种装法是 向上正螺距,一种是向下正螺距。哪个正确?谢谢

网友:
不知道,楼下回答,字数你妹~

网友:
一般的都向上

网友:
都正确 !   有的飞机就是十字盘向下正螺距   比如雷虎X50

网友:
每一个图的正确

网友:
飞越的都是想上正螺距 也就是说桨夹摇臂在前面

网友:
根据你的三轴陀螺仪的具体参数决定,vbar有上下正螺距的选项,zyx和mb都没有类似选项(其他的没有也没试过),视情节决定比较稳当。通常是向上正螺距的情况多。

网友:
大部分都是向上正螺距

网友:
我用第一种

网友:
左图正确。

供参考。

网友:
鼠标一抖,一分到手,手提酱油,低头猛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