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山寨版的B6 USB口怎么用~~~~~

楼主(2013-06-01):
请问下山寨版的B6  USB口怎么用~~~~~
买的是10元版的光版

网友:
usb是刷新升级固件用的吧,程序弄好了可以连接电脑上现实数据吧。哪里买的10元的?我也想要,求推荐。

网友:
我的还在路上了·····

网友:
光板,自己焊接的?

网友:
你上淘宝上找下

网友:
好像是MX3G二手里有

楼主:
只是个裸版,要自己买1602液晶屏焊接才可以用的,我的焊好了,看到这个版子功能蛮全的,但是不懂那个USB口是怎么用的,这块版刷机是从上面有10针的地方

网友A:
通过USB口可在电脑上实时显示电压电流容量温度等数据。

网友:
是个usb-uart芯片。装个驱动就是串口了

网友:
我的今天刚到~关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USB口可在电脑上实时显示电压电流容量温度等数据。

软件去哪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USB口可在电脑上实时显示电压电流容量温度等数据。

我也想知道软件到那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3186

感谢~~~~直接用MINI USB线就可以用了,软件是贴上的新版http://www.logview.info/vBulletin/downloads.php?do=file&id=18

可惜没有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