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发表一下螺纹的热处理!

楼主(2013-06-01):
今天看图纸,上面好多热处理写着螺纹除外!是不用热处理吗,还是别的什么?

网友:
可能是会变形和氧化脱层吧??

网友:
一般螺紋會在熱處理前就全部加工完畢
否則熱處理後要增加或變動
將會是一大災難

网友:
一般螺纹是不热处理的(调质除外),否则螺栓承受不了多大的扭力就被扭断的。

网友A:
我也 不大懂,以前在一个摩托车发动机厂 打扎的时候,看过不少图纸和轴类 轮盘类 零件,那个齿轮轴材料是20CrMnTi ,整个是渗碳淬火,然后轴端螺纹部分做了高频加热退火处理,不退火拧螺母会拉断,

网友:
热处理比机加工难,材料,硬度不交代,无从谈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 不大懂,以前在一个摩托车发动机厂 打扎的时候,看过不少图纸和轴类 轮盘类 零件,那个齿轮轴材料是20 ...

淬火后有做回火吗,
螺纹是多大的,渗碳层一般在1mm左右

网友B:
委员长每次回贴都是繁体字,文学功底估计很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委员长每次回贴都是繁体字,文学功底估计很棒

沒有啦
我的電腦是繁體系統
所以打字就是繁體字
人懶所以懶的去轉碼了
直接發出來大部份的人也看的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