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自动点胶系统买吗?帮忙推荐一个

楼主(2013-06-01):
要求工控屏幕的,在上面可以直接编程可以存档的。本想用维宏来做,但是维宏达不到一个功能,就是在动作过程中可以设定暂停,按下按钮继续动作。
TB上也没找到卖点胶系统的,有谁知道,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我做过一台

网友B:
要几个胶头啊,普通的手编直线的山寨的大概1000元可以设暂停,正版的12胶头的可以用CAD图找点位的大概要5000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几个胶头啊,普通的手编直线的山寨的大概1000元可以设暂停,正版的12胶头的可以用CAD图找点位的大概要500 ...

可以走圆狐吗?可以在屏幕上直接编程吗?要触控屏,能PM给我看一下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走圆狐吗?可以在屏幕上直接编程吗?要触控屏,能PM给我看一下吗?谢谢!

这种要5000元,我用过,是个手柄带屏幕的,可以电脑编也可以手编,众为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要5000元,我用过,是个手柄带屏幕的,可以电脑编也可以手编,众为兴的

谢谢!试试尽量搞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一台

展示一下呗,我也想要类似的控制系统

网友:
客户定制的 ,去年就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