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飞越绝望]自动返航落地前不能切手动么。。?

楼主(2013-06-01):
5月19日,首炸。
6月1日,修复后的首飞,自动返航切手动,直接失去动力,四支机臂无一幸免。
ps:切手动时,油门至少在50%。
今天已经没兴趣导出最后一分钟数据,今晚好好陪媳妇。

网友:
看来不只是NAZA炸机多!X4也是!

楼主:
今天算是六一节留念了,呵呵,真是炸怕了,不敢飞了,也懒得修了。

网友:
稳定性和人性化还是有待提高呀

网友:
为什么暴利飞控都不让人省心呢

网友:
我擦,我今天刚定完,啥玩意啊,我的小瓢虫飞了一年都没掉过,这么贵的东西,怎么老有问题啊 ,以前我一直以为DJI的NAZA这B样,没想到零度也白扯,零度你出来给个说法啊,要不我飞控都不敢签收了 ,是在不行我看我还是攒点钱,上X6或者WKM吧 中端飞控真伤不起,

网友:
( ⊙ o ⊙ )啊!稳定性有待提高

网友A:
直接切手动是很危险的。。。。

网友B:
我的X4刚免费换了个新的GPS,这个要夸一下零度,但X4GPS模式下真心不敢暴力飞,一飞就白灯

网友:
表示慰问

网友:
我去,今天什么日子啊,

网友:
我今天也炸机了,还有个也是今天早上炸机的,和我的问题一样一样,飞机倾斜着掉下来,当时电机都正常转动的,零度只说升级固件,,,,到底X4行不行啊,切个手动就炸,我飞哪吒时也没这样过啊怕了

网友:
鼠标一抖,一分到手,手提酱油,低头猛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切手动是很危险的。。。。

为什么直接切手动很危险?求解

网友:
楼主当时什么状况?1分钟数据还准备发零度吗?还有你现在是什么固件,我早上无故飞机倾斜着掉了下来,动力没断,电机运转的,我的固件是130301的,你的呢?是不是固件问题?我问了下,回复说升级固件,检查电机,电机,电调都检查了没有问题,桨也没断,所以我怀疑是固件问题吧,我是降落过程中倾斜着掉的,

网友:
慰问.通告零度看看是什麼原因

网友:
这个原因有可能会是飞机悬停的手动油门高于定高或GPS下的悬停油门,当你切换到手动的时候 有没有补足手动悬停时候的油门。而飞机又飞得很低。来不及加油拉起就已经触地了。可能就会出现楼主的情况了。及时了解自己飞机的手动悬停时的油门位置很必要。

网友D:
油门低了,切手动必炸。
从大疆转过来的,都中了此招。其实俺这个从没用过大疆的,也是很难掌握好落地切换手动的时机的,都翻过了N回了,全是落地切换时出的错,弄得俺现在落地特紧张。
我觉得零度应该设计一个降落模式,确保安全着陆。

网友:
好可惜啊,,,多练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直接切手动很危险?求解

姿态gps都是50%油门悬停。但是,电池可能已经不够了,你推手动了。需要70%油门才能悬停,。。会发生啥情况呢?看你反应速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油门低了,切手动必炸。
从大疆转过来的,都中了此招。其实俺这个从没用过大疆的,也是很难掌握好落地切换 ...

这么说X6也会这样?

网友:
为什么要切手动呢。。。。没看明白。。

网友:
可惜 这样砸了

网友:
X6  切手动 没问题 已经实验过了

网友:
自动悬浮油门和手控油门的位置是不一致的,你手动方式下50%,飞行器能保持悬停吗?

网友:
你是想要切手动落地就停转吧!!!   自动返航切手动就由自己操作了,跟自动返航没关系!需要注意切手动之后油门的位置要不摔的更惨

网友:
返航切手动炸机和落地翻车我都遇到过。总之零度的飞控降落时让人很不省心。我学到的经验是尽量不切手动,只要信号好就GPS降落,如果信号不好切手动要至少离地几米高且处于悬停状态,不要一边降落一边切,切后随时准备补油。防止落地翻车的方法是地面尽量平,我已经用折叠桌自制了停机坪,降落尽量平稳减小冲击。这么“先进”的飞控竟然无法在落地瞬间使螺旋桨立即停转,真是不可思议。关键是零度不认为这是问题,而是认为用户不会用。

网友:
其实如果是大脚鬼(比如脚架超过轴距),或者是重心低的矮脚虎,落地后螺旋桨不停转到也问题不大,关键是有航模摄影架的多旋翼一般脚架高,重心高,比如小斯吧,那就是一个穿了高跟鞋的小脚女人,落地不停转,无风还则罢了,有风,必翻无疑。

网友:
楼主是不是切手动的时候油门在最低位?求楼主的一分钟数据,qq123503232,共同探讨。

网友E:
我一般都是 自动返航回到头顶后切手动迅速在切到定高模式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F:
RE:

引用 网友B:
我的X4刚免费换了个新的GPS,这个要夸一下零度,但X4GPS模式下真心不敢暴力飞,一飞就白灯

免费更换新的gps?怎么换啊?

网友:
都需要测试与完善 这样的产品就不应该拿出来给用户找漏洞啊

网友:
gps  切到定高过渡一下先  离地50-20cm 再切手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免费更换新的gps?怎么换啊?

有问题,搜星慢,不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都是 自动返航回到头顶后切手动迅速在切到定高模式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迅速切到手动然后切回gps就可以手动控制了吗?在降落过程中也可以?

网友:
可以的,我经常这样控制,不过落地之后需要迅速切手动,关油门,gps停桨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