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新手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3-06-01):
电池
电压、
电机
级别、电机kv、桨。这四者之间有什么联系的公式吗?大家给爱机安装什么样的电机还有配多大桨是根据什么选择的,难道都是凭经验?请各位不吝分享下。

网友A:
新手绑定

网友B:
我们做过。。公式非常多。。一般没人会管。。而起使用电脑模拟的。。。我估计只有DJI做过 XA 那些大厂做过。。
建议是 不要听从坛子里的任何搭配。除非你自己愿意承担后果。。很多搭配都没有考虑到机架结构, 动力比。和重量比例。 应力变换。。
所以还是买套件吧。。
不管您怎么配,都是能飞起来,问题不是能不能飞起来。。而是飞起来了。能不能回来, 能不能完整的降落。。

网友C:
这个真不知道

网友D:
报告首长:
您可以先看看每款电机的实测参数(一般商家都有提供),基本上就有底了。再看自己的需求:机架、轴数,起飞全重,用途(3D还是FPV)。有计算办法,不是简单公式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