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问个烧录问题。

楼主(2013-06-01):
问个问题,同型的直插的pic和贴片的pic烧录文件通用吗?能用直插的烧录器烧贴片的吗?,请各位教教我。新手,先谢了。

网友A:
固件通用D...
直插的烧录器烧贴片....可以,要加个转板(飞线也行)

楼主:
RE: 问个烧录问题。

引用 网友A:
固件通用D...
直插的烧录器烧贴片....可以,要加个转板(飞线也行)

谢了老大

网友:
PIC 的直插 和 贴片 注意下电压。。。。和针脚定义就行。。。好像有的同型号。电压不一样。。好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固件通用D...
直插的烧录器烧贴片....可以,要加个转板(飞线也行)

最好能具体点

网友:
高级问题,等高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好能具体点

不论贴片还是直插..引脚定义都是一样D...想办法把icsp接口哪一种几根线连起来就OK

有类似的转接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论贴片还是直插..引脚定义都是一样D...想办法把icsp接口哪一种几根线连起来就OK

有类似的转接座

多谢热心回复,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