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 V2今天发现转弯、航线的时候会突然抽一下,问题已经解决是山寨接收信号不好造成

楼主(2013-06-01):
naza-m V2飞行20个起落了,今天发现转弯或者航线的时候会突然抽一下

今天下午风有点大,2-3极
六旋翼机身,710轴距,起飞重量4KG,电调电机全部是焊接的,上面所有插头都很紧,没有松动
感度170 170  150 140 170 170,没有风的情况下是非常稳的,今天风大就摇摇摆摆,还好GPS定点还是比较准确,漂移很少

全速航线急转弯抽了一下、全速航线也抽了一下,有两次这种情况,现在搞的不敢飞了
我这个不是V1升级的,是原装V2款飞控全套

IOSD数据发大疆研究了,是接收信号突然断开造成,我这些航线抽都发生在远距离的时候,换了原装接收就好了,也谢谢大疆技术人员,有问题都是第一时间帮忙解决,非常感谢

V2飞行还是很稳的,接近WKM,只要把机身震动处理掉,这个价位V2还是最优的

航线也抽

网友:
飞控的这个现象是什么情况引起的呢~? 是不是固件的问题哦,我的V1 升级V2了,关注中。。。。。。。。。。。。。

网友A:
不太了解,,但是我飞的NAZA也有过此现象,,后来发现是电机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了解,,但是我飞的NAZA也有过此现象,,后来发现是电机不行了

我的是新电机,扭力很大,380KV的,机身震动非常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新电机,扭力很大,380KV的,机身震动非常小

那有可能是升级带来的问题

网友B:
这个看是随机的还是固定的。

比如每次急转都抽,就不正常。 偶尔一次急转抽一下,可能是突风影响什么的。必须分清是每次急转都抽还是偶尔有,偶尔有就可能是外界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有可能是升级带来的问题

是原装V2飞控,不是V1升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是随机的还是固定的。

比如每次急转都抽,就不正常。 偶尔一次急转抽一下,可能是突风影响什么的。 ...

今天风是挺大的,就抽了2次,一次转弯一次航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DJI的东西。。。没直接炸。庆幸吧。

恩,,大疆现在不思进取,,问题多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原装V2飞控,不是V1升级的

没风的时候再试下,,还有问题的话可能是主控

网友D:
感度太大了,我的也是这样调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大疆现在不思进取,,问题多多

就知道圈钱,屌丝都不放过。

网友:
姿态感度会不会太大,降低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度太大了,我的也是这样调低就好了

现在也只能降感度再试试了,我上面这个感度在悬停时,副翼俯仰连续最大摇杆摇摆不会出现回弹抖动,所以一直这个感度飞行,等天气好了降感度在试试,一般6轴多少感度合适,能推荐下吗

网友E:
我的NAZA(老版的)今天也抽了两次,挺吓人的。看了上面的回帖,明天降低感度再试试!

网友F:
710感度高了。

网友G:
我有解决办法。。。就是不要高速航线。。。我也出现过这情况  之后飞行都很温柔

楼主:
引用 网友F:
710感度高了。

晚上准备把轴距缩短,缩到680轴距,前辈能提供下具体感度吗,按照680轴距,不考虑震动情况下要什么感度
还有个问题,电池放上面好还是下面好

网友:
抽一下就对了,我估计不是V2和V1的问题,是固件的问题,我曾经说过转弯的时候会抽,航线也会抽,都是在GPS模式下,LZ你再仔细观察一下,抽的时候,绿灯全亮已经变为两绿一红,这个时候已经是姿态模式了,不但会抽,还会飘。这个与GPS信号无关,不要说什么信号干扰,用V1固件没问题,虽然我是NAZA M升级的,已经返厂,静待结果。

网友H:
引用 楼主:
晚上准备把轴距缩短,缩到680轴距,前辈能提供下具体感度吗,按照680轴距,不考虑震动情况下要什么感度
...

电池摆放位置没什么关系,轴距也一样,我的800轴距NAZA M一样飞得妥妥的,就是发现V2固件出状况了。感度要低一点,120比较合适。

网友I:
我今天也抽了一下,吓出一身冷汗,dji就是这样的了,用兔子没有出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池摆放位置没什么关系,轴距也一样,我的800轴距NAZA M一样飞得妥妥的,就是发现V2固件出状况了。感度要 ...

从收到V2开始就发现GPS插头插在电源模块上面就非常松,手碰线都会影响这个插头,一直担心这个插头会掉出来,装机时给插头贴了胶带防止掉出来,这个抽会不会是这个插头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
质量问题?

网友J:
第二段视频在抽一下——转完后,马上想起了报警声,是没有电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第二段视频在抽一下——转完后,马上想起了报警声,是没有电了吗?

电还有的,我为了早点知道电压,设置3.8报警的,这个航线回来,还飞了一圈,悬停了1分钟,降下来还有3.7V,这个抽与电压没关系

网友:
起飞重量4KG

网友F:
引用 楼主:
晚上准备把轴距缩短,缩到680轴距,前辈能提供下具体感度吗,按照680轴距,不考虑震动情况下要什么感度
...

哪里谈得上前辈,您这折煞晚生了。。

个人长期飞的感觉。。。450的100附近就o,650大约是120,1300轴距8轴大约用2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哪里谈得上前辈,您这折煞晚生了。。

个人长期飞的感觉。。。450的100附近就o,650大约是120,1300轴距 ...

我是刚入多轴,也算新手,看来我的感度的确高了,谢谢

网友K:
降低感度测试下     还有我原地转圈 突然回中摇杆  也会抽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降低感度测试下     还有我原地转圈 突然回中摇杆  也会抽一下

我旋转感度150,旋转时摇杆回中,机身会继续转一点在慢慢停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收到V2开始就发现GPS插头插在电源模块上面就非常松,手碰线都会影响这个插头,一直担心这个插头会掉出来 ...

NAZA M没有这个问题,咬合得比较紧,你可以把GPS接头上的端子接头压一下应该能咬合得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K:
降低感度测试下     还有我原地转圈 突然回中摇杆  也会抽一下

升级V2后那是无征兆地抽,飞一段航线会抽,绿灯全亮起飞走一段航线会抽。。。。抽不完啊他!NAZA M就没有这个问题。抽一下就变为姿态模式!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还有的,我为了早点知道电压,设置3.8报警的,这个航线回来,还飞了一圈,悬停了1分钟,降下来还有3.7V ...

把NAZA的电压保护关闭了,用电压报警器把,简单易用,最重要是NAZA的电压保护不靠谱,很容易炸机的。有时候飞远了电压低了,为了飞机能回来,电池过放也能飞回来,NAZA开了电压保护,无论赞扬推油门他都不会有反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今天也抽了一下,吓出一身冷汗,dji就是这样的了,用兔子没有出现过

不知道是GPS问题还是固件问题,升级了就会抽,抽一下就变为姿态模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是随机的还是固定的。

比如每次急转都抽,就不正常。 偶尔一次急转抽一下,可能是突风影响什么的。 ...

升级后每次飞基本上就抽不离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风是挺大的,就抽了2次,一次转弯一次航线

如果V2也有这个问题,我认为还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的NAZA(老版的)今天也抽了两次,挺吓人的。看了上面的回帖,明天降低感度再试试!

我的800六轴用120感度,旧固件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NAZA的电压保护关闭了,用电压报警器把,简单易用,最重要是NAZA的电压保护不靠谱,很容易炸机的。有时 ...

我没有说清楚,我是设置BB响3.8V报警,naza里面第一次设置就关闭电压报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800六轴用120感度,旧固件就没问题。

800轴距 120感度不低吗

航向,垂直,姿态分别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有解决办法。。。就是不要高速航线。。。我也出现过这情况  之后飞行都很温柔

第一次抽,我还以为是自己的个别现象。到这一看,竟然这么多!

网友H:
引用 楼主:
800轴距 120感度不低吗

航向,垂直,姿态分别多少

除了垂直130,其他的120,因为轴距大,所以感度要比550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除了垂直130,其他的120,因为轴距大,所以感度要比550低很多。

不是轴距越大感度越高吗

网友:
我的V1 GPS模式抽一下后 改为姿态30秒后就向一个方向全速飞去 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轴距越大感度越高吗

轴距越大感度越低,反比例关系。

网友:
今天刚飞,NAZA V2飞控,二分钟就抽了不少下,炸机了,损失机脚,感度是170.170.150.140.170.170.大疆推荐的参数设的,我估猜无风可以,风大了,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