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那么多铸铁立柱,这个才是我想要的,但是这么大,怎么切开啊?

楼主(2013-06-01):
今天路过看到2个这玩意,想来想去,除了凑合配上我那个铸铁底板做个龙门立柱外,实在没啥用途,只是太大太重了,一个没有100都有80kg。想切一部分下来使用,但是业余条件下实在是没啥好办法,用砂轮机的话刀片不知道要废多少个,另外这么厚,也下不了刀啊。大家看看有什么好办法。(某些问题就别问了,这么重我也没本事给大伙抗回来)

今天又去看了趟,结果发现原来比预想的还大,我的台面是650*700的,这样一算我x轴行程只剩200左右了。。。只能放弃,谢谢大家的意见。
当然,后来发现了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架在这个大玩意上的横梁,想了下估计可做我另一台要修复的机器的立柱(原立柱是6mm的铝板),就弄了回来,当然,不太好看了,不规则的地方只能慢慢切了。高700左右宽180左右,可上一对20导轨,净重58kg。。。

网友A:
气割不行吗,

网友B:
其实这种立柱我们这里多得是
何苦买椟还珠呢
直接买立柱不行吗
干吗要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割不行吗,

气割业余也没条件,拉出去一趟也比较费劲。不过可以先找好再直接拉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种立柱我们这里多得是
何苦买椟还珠呢
直接买立柱不行吗

各地情况不一样,我这边就没找到2手机床设备的,更别说合适的拆机件了。这个切下来多余的我就当废铁卖了就好了

网友:
我看不止80公斤啊

网友:
买铁板的那有气割小车,应该没问题

网友:
线切割  切面整齐  可以任意形状  省事

当然 铸铁一般不愿意给切  很容易断丝  加钱有些可以做  怕夹渣

网友:
这要是线切割得花多少钱!!而且大部分线切割机床放不下这玩意吧

网友:
锯切,锻炼了身体,还不破坏有用那部分

网友:
卖钢材的地方有大带锯。

网友:
另外铸铁的气割不了的。

网友:
对,以小刀锯大树的精神,手锯锯。

网友:
还是别要了,麻烦大了,再找找吧

楼主:
谢谢大家。小刀锯大树。。。伤不起啊。附近卖钢材的地方看过,都是气割的,好像没见用带锯切的。淘汰的机器能找到点,但是就是没有雕铣类的机器,所以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立柱使用。看来还得再想想其他办法。

网友:
一个字,锯.

网友:
了解生铁特性,找到力点,大锤伺候,看原料应该可以

网友:
大带锯 轻松搞定  但是一般只有工厂有

网友:
这立柱直接用就是了啊...干嘛切掉呢...7字拐弯 对着方一对 上面放个梁就是龙门了呀

非要切 沿着切线钻孔 然后锯吧...铸铁比钢板好开孔也好 锯...然后截面上铣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怕该断的地方不断,不该断的地方全散了。。。

应该可以,但不保证。找好力点。大不了一堆废铁,废进废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小刀锯大树。。。伤不起啊。附近卖钢材的地方看过,都是气割的,好像没见用带锯切的。淘汰的机器 ...

卖园钢的有

网友:
看了一堆回复,我教你个办法,第一,需要手电钻一把,把要切下的部分钻连排眼,然后大锤一砸就会开,看我的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