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5起飞没离地就侧翻了!!求帮助!!!!

楼主(2013-06-01):
线没插错,水平校准了,油门行程,电调校准了。给油一下就侧翻,还会原地转,怎么回事啊!!!!

网友:
是不是電機同漿方向裝反
請入CLI 輸入用SETUP MOTORS 看漿同電機方向有無錯.

网友A:
电机和电调的线先拔掉,连接电脑调参软件,在有个界面中,解锁后推油门看看右面四个是不是同步增加或降低
仔细看看这个泡大师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3574&extra=&page=1

网友:
很明显是浆装反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和电调的线先拔掉,连接电脑调参软件,在有个界面中,解锁后推油门看看右面四个是不是同步增加或降低
...

网友:
很可能反了

网友:
桨装反了

网友B:
嘿嘿;和我的JJ毛病一样

网友C:
是LZ上课时开小差了,

网友:
我的判断也是浆片的方向装反了,因为以前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还有,就是油门一点一点的逐步加,在临界点时甚至可以用油门的微调。切忌突然加大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和电调的线先拔掉,连接电脑调参软件,在有个界面中,解锁后推油门看看右面四个是不是同步增加或降低
...

这里一开始推的时候4个同步,稳定下来就会两个快两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和我的JJ毛病一样

解决了么?

网友:
一步一步来,先看看每个桨是不是向地面吹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一开始推的时候4个同步,稳定下来就会两个快两个慢。。

像差不多不要紧,就是其他原因了。如果差得多,估计需要高级校准了。还是仔细学习泡大师的教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LZ上课时开小差了,

我也觉得,您的帖子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借此机会再感谢一下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八成电调连线不正确 1234号按WIKI上来接 桨叶什么的一定要装对啊

楼主(2013-07-06):
引用 网友C:
是LZ上课时开小差了,

这。。相当困扰啊这。。装浆是逆时针电机装正浆没错吧。。接线按接线图x型装。。

网友:
同样的问题啊。感觉桨和电机都没错啊。感觉飞控给的补偿的方向反了,不知道在哪儿调。

网友D(2013-08-13):
唉,我也遇到此问题!感觉是飞控的问题,我又 买了一个在路上到了 装上 就知道了。
前面这个接线 ,旋转 都没问题,校准也没问题。刷2.91 :setup——》 motors
接动力电:
检查电机
3号和4号 电机 同时转。还没查到原因

网友E(2013-10-05):
楼主问题怎么解决的呀,我也是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