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T8FG实现固定翼地面滑跑方向可控制!

楼主(2013-06-01):
我想实现类似的功能:在固定翼的前轮上装一个舵机控制滑跑方向,起飞滑跑时摇杆左右控制这个舵机(这时不控制飞机的方向舵),起飞后通过两项开关将左手摇杆恢复成控制飞机的方向舵!控是T8FG能实现吗?最好具体说明设置过程,谢谢!

网友:
脱裤子放P

网友:
用Y线把两个方向舵机连起来,不用搞那么费事

网友:
要这个功能干嘛???真机转弯都是轮和方向舵联动吧。

楼主:
只想知道能实现吗?

网友A:
用混控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混控应该可以

能具体给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
楼主你玩过固定翼吗?大部分都是可控制方向的

楼主:
8通道遥控123456都有用,又想在特定情况下用方向舵单独控制第七通怎么办?求大虾讲解!

网友:
为什么要这样设置?你飞什么机型?

楼主:
自己想设计一架超级战舰,船体的部分需要独立操纵,可以吗?大家帮我想想,谢谢!

楼主:
就是这个

网友B:
在模型菜单里找到关键字:DUAL RAT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模型菜单里找到关键字:DUAL RATE

双重比率怎么调成我想要的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双重比率怎么调成我想要的功能?

把一个通道行程设0,另一个设100.
拨动开关以后,设置相反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一个通道行程设0,另一个设100.
拨动开关以后,设置相反行程。

那还用混控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还用混控吗?谢谢!

大小舵好像只能设置4个摇杆,看来还是要混控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