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瓶颈了,求解脱

楼主(2013-06-01):
一直飞的电滑EPO  因为以前一直玩的像真机 全部是3S电池   后来迷恋上滑翔的悠然  开始专注玩滑翔
从翱翔入手
然后是信天翁2架    ASW1架
之后就是FMS的 FOX2架
还有FMS的V尾飞蛇
-------------------------------------------------
虽然重庆号称 山城  但是我确实找不到合适的山坡   也找不到专门玩山坡的组织
于是一直悲剧的跟着无数的像真机 玩着平原
看着那些非像真机做着各种动作  我也耐不住寂寞
信天翁  就是因为倒飞没拉得起来 炸了
FOX健在
V尾飞蛇  今天跟朋友   喊他手接  结果他闪了  赶紧拉起来  结果直接撞在自己车上  无浆罩  车门划了好大一条口子  漆都没了
因为有碰撞  仓罩因为电机震动   错位  准备降落的时候  转弯加点力 结果浆就卡在仓罩上  突然无动力  失速炸机
反正今天飞得挺郁闷的
EPO快要飞吐了
想玩点轻木或者复材的   求推荐
另外 因为找不到组织  目前也只有一直飞平原  还是只有选择有动力的
目前看中雷虎1500  不知道怎么样  看视频 比较快  不知道滑翔、滞空能力如何
重庆本地的 看到贴且知道山坡组织的  求引荐  谢了
希望一直滑翔飞下去
求安慰 求鼓励
别让我又去飞像真啊

网友A:
欢迎加入DLG的世界

楼主:
领航1800   雷虎1500
2选1
早上还是把雷虎1500买了   娱乐为主

网友B:
领航的飞机里面选一个吧,雷虎1500一般,1800性能相当NB。。。。楼主果断放弃泡沫的玩意吧,滑翔机不是泡沫能做的,你以前飞的所谓滑翔其实都是玩具。。。欢迎进入真正的滑翔机世界,御风而行,和大自然搏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领航的飞机里面选一个吧,雷虎1500一般,1800性能相当NB。。。。楼主果断放弃泡沫的玩意吧,滑翔机不是泡沫 ...

谢谢你的鼓励跟建议
雷虎1500买了就买了    用来娱乐嘛 飞飞平原
手里还有架全新的FOX,已经发帖出了,卖了以后马上就买领航1800
嘿嘿

网友:
时光鸟也不错的,建议楼主考虑一下.

玩滑翔机要看场地,如果场地好,那可以飞复材机如台风, 或者小一点的话太阳鸟. 如果场地一般,那么纯轻木的飞机如时光鸟不错的,速度比较慢, 炸了好修. 或者"全球" 的电动木质滑翔机也有很多选择.

雷虎1500这种机有点尴尬, 复材机身炸了不好修, 速度略快不悠闲, 又没有真正复材机的高速俯冲拉起的性能. 对新手有点难,对老手又没意思.

个人还是比较建议全木的飞机, 可以充分发挥DIY的修补能力, 因为出来飞,难免要炸的, 木头的东西可以全血复活, 复材的东西基本上就废了(很多米啊), 就算你能用环氧树脂修, 可是无法修复到原来的状态了, 高级滑翔机这么追求精度和强度的东西, 带着补丁飞总归不爽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欢迎加入DLG的世界

DLG实在太烧钱了

网友D:
      1.6米有太阳鸟,大肚子,俗称“胖鸟”。速度快,操控灵活,强度够用,适合练手,成本低,用银燕08MD舵机就够,动力配2815或者2217都能用,2815比较富裕,推重比1.5,2217刚够用,勉强。配3S 1600电池和11-12寸桨。盘气流很困难,除非强上升气流。
      2米级别有台风,更偏向于速度机型,配双天3548 915kv马达及前延长架,3S 2200mah电池,kst 125mg或者hitec 125mg舵机,机身用hitec65mg,动力强劲,垂直爬升,俯冲快,不过盘气流比较困难。
      2.6米有电动tomcat,好飞,机翼做工很漂亮,大肚子,调重心需要注意下。双天3548马达,12-14寸桨,3S 2200mah 电池,kst 125舵机或者hitec 125mg舵机4个,机身舵机2个。爬升一般,60度还可以,盘气流比较容易,不过一般在200米高空有较好气流,能轻易托到400米高空,注意别飞丢了。
      3米有巫婆和P3,比tomcat稍难些,4S 2200mah+3548马达,舵机和tomcat一样。盘气流很容易,小心飞丢。
      3.7米有Demon,热气流机,4S 2200mah +4250马达,舵机同Tomcat及P3。盘气流非常容易,轻易上700米高度,别俯冲,小心机翼折断,如何下降是个问题。

网友:
      1.6米时光鸟(俗称小木鸟),飞行重量大概510g,配3个9g舵机,2S 1000mah电池,12A电调,2212或者2208马达,9寸-11寸桨。比较飘,适合练手,也能盘气流,还能无动力小风飞山坡。我曾经无动力用它飞了30分钟山坡,非常爽。
    机身连接机翼的两块木片需要加固,机翼的翼根已需要加固,否则极易损坏。我是用的3K碳布直接缠绕加固,效果很明显,大概重了20g左右。有次不小心俯冲,机翼出现震颤,拉起,木梁折断,全靠4个螺丝飞回来安全降落。换了根梁后继续起飞,没问题。

网友:
      入门我推荐1.6米时光鸟,确实是好飞好装好修的飞机,姿态也漂亮,飞熟了就可以进阶3米鸟或者1.6米太阳鸟,然后进阶台风或者电动tomcat,这是跟随你技术提高合理的升级路线。
      至于各种泡沫机,均属于入门级,不建议考虑。另外控你在进阶带襟翼的飞机的时候,需要8通,并且有蝴蝶刹功能,国产的某些控好像不好实现。

网友:
     至于领航的1800我们飞过2架,一架射桨,一架炸鸡,从此不再考虑他家产品。
   低空盘气流最好的机型,是Taser,2米辅材机,1K碳布全碳机身,12A ESC+2215马达+12寸桨,V尾,6个4.6g舵机,2S 1000电池,飞行重量470g左右,襟副翼,10米高空迎风开碟刹静止缓慢前进,比散步还慢,确实精致,但是飞的没乐趣了,因为基本没有炸鸡可能。

网友:
楼上高手, 很多知识, 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DLG实在太烧钱了

看怎么玩了,哪个类型的模型玩到顶级都是烧钱的。

一套能玩得爽的dlg,1.5k空机,设备4个舵机1百块,一个电池20块玩半天,既能爽飞又能运动,还能pk,贵不贵就看觉得值不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怎么玩了,哪个类型的模型玩到顶级都是烧钱的。

一套能玩得爽的dlg,1.5k空机,设备4个舵机1百块 ...

Taser就是基于DLG改的,2米翼展,确实精致。
现在网上有1.5米DLG改电动的教程。

网友A:
Taser没记错是PCM的产品,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算是dlg改进的,PCM应该对这个电滑做了很多的优化设计工作。
包括机身、尾组。电动的需求和无动力要求有点不一样。

Taser我个人没飞过,不过PCM的产品向来都值得信赖。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6米有太阳鸟,大肚子,俗称“胖鸟”。速度快,操控灵活,强度够用,适合练手,成本低,用银燕08MD舵 ...

tomcat和demon是我的最爱。。。。哈哈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tomcat和demon是我的最爱。。。。哈哈哈哈

你的demon俯冲折翼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Taser没记错是PCM的产品,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算是dlg改进的,PCM应该对这个电滑做了很多的优化设计工作。
包 ...

Taser的路子还是很像DLG的,针对电滑设计了翼型等等,不过基础上还是一个套路
滑翔机主要是分几个方向,山坡,热气流,hotliner。。。靠一种机型通吃基本不可能,各有偏重,F3B、F3F和F5J有时候可能长得很像但是仔细来说,设计上很大的不同

领航的东西,入门机里面性能还是不错的,尤其是1800版本,个人认真飞过一架,性能值得称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的demon俯冲折翼没?

没有啊,demon偏向热气流飞行,开了蝴蝶刹慢慢就下来了,没必要俯冲啊。。。要是想听切风,严重推荐刀系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有啊,demon偏向热气流飞行,开了蝴蝶刹慢慢就下来了,没必要俯冲啊。。。要是想听切风,严重推荐刀系列 ...

问题是开了碟刹依然上升!强大的热气流!

网友:
飞了几年滑翔机,现在最爱的是飞山坡,山上那种感觉真的不同,飞行中充分感受山坡上升气流、下降气流、山谷热气流。没山坡飞的日子,回到平地飞滑翔机,开油门飞行已经感觉是一件很没趣的事情了,所以我选择了飞热气流,时光鸟是一款不错热气流机型,短暂的动力拉上高空以后,盘旋于广阔的空域寻找上升气流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这款机型较轻,托得住,一次动力能盘比较长的时间。我的配置是:2208kv1100、9寸铝合金折叠桨(比较轻那款)、3s500mah电池。祝爽飞!

网友:
DLG还没搞得过来,如果有时间的话,可能会考虑搞台toba试下winch和山坡。进口的3B/3F大鸡就真心不敢玩了,玩了没钱买奶粉。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开了碟刹依然上升!强大的热气流!

那就没办法了。。。我那里还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E:
山坡只是滑翔机其中一个内容 如果没有合适山坡 但是有合适降落场地的话建议飞大滑翔 2米以下的别考虑 太大了又不好上手 建议2.6的tomcat起步。。。滑翔机还是大的爽 2米以下只能滑不能翔,因为太小稍微有点气流攀上去就看不见了准备下来 还没体会到气流的乐趣 你山多 可是在山底下盘着飞 气流很不错,

AD是我们一起的 技术理论都一流 ,本人目前飞P3中,适应阶段。如果不偏向速度型 主要飘的话还是把台风和胖鸟帕斯掉。直接TOMCAT吧 绝对好机 现在有电动版本 靠 我们多成了单飞的拖了 不过国内性价比确实好机 在这里顶一个吧 我们3个人也算买了15架RCRCM的人了。

网友:
没人耍过toba吧,那个才是标准的F3B/3F机啊。

网友:
没好坡,没机会。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山坡只是滑翔机其中一个内容 如果没有合适山坡 但是有合适降落场地的话建议飞大滑翔 2米以下的别考虑 太大了 ...

TOMCAT 有电动版本吗?只找到山坡版的……
这机平地上好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TOMCAT 有电动版本吗?只找到山坡版的……
这机平地上好飞吗?

身边两个哥哥已经买来电动机身,安装飞行过程发现问题有二,其一机头按照山坡设计,过长了 导致机头过重不好配重电池要塞到机身最后面才能压住中心,第二升降垂尾舵机安装座延续了山坡版本的前置,所以在安装过程中不如台风巫婆那样中段安装舵机好用,飞起来还是很飘的 就是头重 放电池费劲。

网友:
对于找气流 TOMCAT好过电动的台风,台风速度机型不予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