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四轴飞行器加航模视频功能需要什么样的遥控?

楼主(2013-06-01):
我是新手中的菜鸟

感觉四轴飞行器太帅了!

请问做一个最低配置的四轴飞行器加航模视频功能需要什么样的遥控呢?我是学生 只求最低成本

有哪位高手能详细列出所有清单  更加感激不尽啊

网友:
先整个四轴练习飞行吧。然后在琢磨上套图传。

网友A:
新手加视频,与控关系不大。中高端视频,则需要更多通道对视频系统进行控制,甚至有加多一套控,专门对付视频的。
飞四轴,最好7通以上,推荐天地飞7,以后飞大发了,还能用。
机架:450尼龙版
电机:2212,800-1000KV
电调:20A
桨:10*47,或11*47
飞控:商业版低端产品,从韩国的KK,Eagle X6,到中端的玉兔2,仁者见仁,各有所爱,看你的实力了。
电池:3S,2200mAH, 25-30C
视频:先不要云台,也不必图传,上个可以插TF卡录像的小头,例如山寨AEE的不到100元。
可以飞了,找到感觉,再决定如何发展。看人家飞得好,一是训练有素,二是硬件装调,三是投资成本。建议进多一个模拟器,先练练手。
祝成功!

网友B:
远距离的FPV需要用PCM(似乎能变频)或433M(自动跳频)遥控器+1.2G图传系统,市面的PCM遥控器已经不多,如FUTABA 10CP,天地飞8PCM版(此两款都是可换高频头设计WIFI或PCM)。使用433M一般是安装另外的高频头(发射器)到PPM口上,任何遥控器都可以。
但是呢,四轴是不会飞很远的距离的,以上所说的留给固定翼好了。所以你使用2.4G遥控+5.8G图传就行了。
常见的品牌其实都行,看你喜欢哪种外形和风格的。

网友:
450尼龙机架适合新手炸机,比较耐炸。如果开始讲究留空时间或者比较自信,上个更轻的铝架也挺好。
KK飞控不太适合新人。那个估计只有玩过直机的老手才能飞好,前提还是你的机架调试的不错。
为了省钱,各配件还是能用多好就用多好~~一般2系列电机推荐FLYFUN18A,重量轻。朗宇电机可以售后,其它牌子暂时不了解,炸弯轴发回去就行了。。  飞控我只用过MWC系列。
桨不要用很便宜的那种,不耐炸。ATG仿APC的10x4.7还可以,或者用更好的。
充电器就B6或以上。便宜的就不要买了,浪费钱。
楼下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加视频,与控关系不大。中高端视频,则需要更多通道对视频系统进行控制,甚至有加多一套控,专门对付视 ...

谢谢你耐心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远距离的FPV需要用PCM(似乎能变频)或433M(自动跳频)遥控器+1.2G图传系统,市面的PCM遥控器已经不多,如 ...

谢谢你教我这么多    论坛有你们这些热心人   菜鸟才成长的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