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性能的问题

楼主(2013-06-01):
以前买的某牌2200maH 3S电池 感觉还不错 1.5KG四轴 飞7分钟 设定报警电压3.5V 报警后下来电池温热 静置10分钟左右 每节电压均在3.6V以上 且压差不超过正负0.01V 最近再次入手了两块同牌2600maH 3S电池 同样的设置 飞行9分钟 3.5V报警 报警后降落电池较原来的那块要热一些 静置10分钟 电压均在3.5V左右 没有恢复 且压差较大 最大超过0.05V 询问卖家 说该电池内阻比我原来的那块要小 性能要好 放电充分 所以才是这个样子 建议我将报警时间设定在3.6V以上 电池内阻小 放电充分我还可以理解 可是压差大是怎么回事 难道也是性能好??? 怎么感觉被忽悠了 希望懂得为我解惑 谢谢了

网友A:
报警设置太低了,3。7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警设置太低了,3。7合适

3.7V下来就是3.8V以上 总感觉才用了一半啊

网友:
我用的3.6 下来3.7伏,充电能充进2000MAH

网友:
引用 楼主:
3.7V下来就是3.8V以上 总感觉才用了一半啊

3.7下来3.85左右正好保存电压,,过放对电池不利,减少寿命。。,

网友:
压差大代表电池组一致性差,不过0.05V不算什么。

100%深放固然会减少电池寿命,但实际上100%充足也一样减少电池寿命。如果很在乎电池寿命,恐怕只能冲到90%然后放电到30%了。

网友:
其实设置3.6V  最好 我也感觉现在的电池 没有以前好了

网友:
0.05V不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