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

楼主(2013-06-01):
接收机上的这两根线是信号线吗?不用连接其他东西吧? 新手 第一次接触遥控

网友:
你是说下面那两个吗?那两个是信号线

网友:
是天线,两根成90度安装

网友:
一般电调带BEC供电的,所以你插了电调到其中一个通道之后整个接收机都是有电工作了的,就不用再上电什么的了。下面两个应该是天线。不用接任何东西的。

网友:
是天线没错。

网友:
天线!上机时成九十度摆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