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2.5.2接线问题

楼主(2013-06-01):
请教APM 2.5.2接线问题,按照说明,Output接电调,Input接接收机,电调上电后,APM灯不亮。
USB接电脑APM飞控正常识别,如果Input接电池的话,飞控就亮。

是不是飞控本身哪里有问题还是没接对?

网友:
没接对吧。飞控需要电啊。飞控应该不会从电调取电,接收机的电呢。

你要保证飞控本身有电啊。input接电池,就保证飞控有点了啊

网友:
APM 2.5 有個JP1 插腳.請檢查有没有接好.接好請用膠布貼好.還有接電時請檢查電調UBEC OUTPUT 一定要5V .6V 會燒了APM
https://code.google.com/p/ardupilot-mega/wiki/APM25Power?wl=zh-Hant

网友:
跳线木有设置...

网友:
电调供电的跳线 没有接

楼主:
多谢大家,果然是跳线没接。本来还在想飞控送的跳线做啥用的呢,现在搞定了。

再次感谢楼上的给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家,果然是跳线没接。本来还在想飞控送的跳线做啥用的呢,现在搞定了。

再次感谢楼上的给位。

把你的PID图上传张  我的调乱了    想回复初始值  多谢

网友A:
APM视频教学里,有说到过怎么供电的呀,你没看到?

网友(2013-12-20):
引用 网友A:
APM视频教学里,有说到过怎么供电的呀,你没看到?

qingwen请问是第几节 教程视屏啊 JP1  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