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15mg作为斜盘舵机装在sport上,需要用舵机压片吗?适装性如何?

楼主(2013-06-01):
请问215mg作为斜盘舵机装在sport上,需要用舵机压片吗?适装性如何?

网友A:
如果要裝215,建議外加BE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裝215,建議外加BEC

UBEC?貌似会产生较强的电磁干扰,所以一般UBEC的说明书上都会建议将UBEC放置得离接收机越远越好。以前有讨论使用UBEC导致炸机的事件。还有一说,UBEC还会除了产生较强的电磁辐射外,其电源输出也并不十分纯净,有电源波纹存在,这样对PPM的遥控方式影响就很大。

网友:
主要是215本身耗電較高,如果靠原帶的電調所提供的BEC供電,供電會不足

网友B:
不需要舵机压片,电调用铂金40A就行了。

网友C:
要把舵机拧开才能塞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舵机压片,电调用铂金40A就行了。

3S的,铂金40A带215没问题吗?

网友(2013-07-02):
引用 网友C:
要把舵机拧开才能塞进去~~

呵呵!是啊,装上去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