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懂硬盘录像的朋友看一下

楼主(2013-06-01):
今天晚上发现硬盘录像的显示出现了一条白的粗横线,慢慢向下或向上移动,发现是开了水泵引起的,但关了水泵后粗白线有进消失有时没有消失。请问?
1.是市电电压低了?还是摄像头的变压器有问题(变压器是旧的)?

2.是摄像头有问题(摄像头是新的)?

网友A:
是电磁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磁干扰

以前开水泵没有出过这情况,请教如何消除?

网友B:
普通变压器?还是12V的直流开关电源?视频线是屏蔽网的吗?摄像机一般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变压器?还是12V的直流开关电源?视频线是屏蔽网的吗?摄像机一般问题不大

视频线是有屏蔽网的。电源是12V的直流开关电源。

网友:
这个范围太大 也有可能是摄像头的抗干扰不行  屏蔽线  连接头  。。。。等等  也不排除电压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电压衰减的厉害了,检查下摄像机上的电压,带电的时候测量

网友:
查下供电驴婆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变压器?还是12V的直流开关电源?视频线是屏蔽网的吗?摄像机一般问题不大

这种干扰应该是工频干扰,猜想供电电源的工频整流驴婆电容有问题,这个工频变压器和开关变压器都有的

网友:
哦,打错字了,驴婆=滤波

网友:
我也觉得是电源整流和滤波出现了问题

网友:
摄像头电源还是换模拟的吧。现在市面上的那种开关电源都是一套电路出的,品质不杂地。

网友:
换个好点的摄像头电源试试,一般的种情况都是供电电源质量不好造成的.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上下翻滚的黑条,最后检查出来是信号线进雨水了。

网友:
电源有问题,请检查吧。处在临界状态。over

网友:
视频线护套有破损。无屏蔽保护。

网友:
楼主的 摄像头安装位置是在水泥墙上,还是铁棚上? 要是水泥墙上 就检查下 接头有木有氧化。防水做好了没有。要是安装在铁棚上 就做好摄像头的绝缘。这个问题是有干扰。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感觉是进水漏电造成的.

网友:
摄像头和录像机供电用隔离变压器应该可以解决干扰!

网友:
是视频信号场同步信号减少或丢失!

网友C:
视频线接头要缠胶带,用好一些的变压器。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
刚才打开水泵,录像没有发现干扰。昨晚是不是电压低了有关?

网友D:
如果是开关电源,电压高低影响不大,如果是工频变压器电源,就有影响,电压低了之后输出功率不足,供电波纹增大,加大滤波电容有一定的改善

网友E:
没看见有建议给摄像机电源线上磁环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视频线是有屏蔽网的。电源是12V的直流开关电源。
请检查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是否正常,电容是否鼓包或失效,PCB 板焊点有无开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