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被金鱼尾折腾死了!!!!

楼主(2013-06-01):
飞越450pro的机子,GP780+银燕9258,自从换过尾轴后,就金鱼尾严重,2/3油门握住尾管,震动还好。检查了尾轴没有弯,尾桨夹虚伪很小,整个尾推也很顺滑,拆掉大奖,用手握住鸡鸡前面,开油门,一半油门时,只要打舵,尾巴像疯了一样来回,折腾好久了,都快没信心了,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震动,请教各位大侠帮忙指导下,哎。明早起床装大奖再飞一下试试吧…………郁闷。控是收的DSX7,按照坛子里的设置的陀螺仪

网友A:
三轴一杆全换 尾轴打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轴一杆全换 尾轴打蜡!

全都是刚换的~~~

网友B:
浆夹修过么

震动的幅度你自己清楚。之前的震动如何?之前都无金鱼的话。就不是震动的问题。检查尾部所有机械部件。我玩250.垫片大一点都不行。感觉顺滑。但是就是金鱼。拆掉垫片完事。你的原因。估计是某轴承或其他配件配合的时候干涉到其他配件运动了。顺然顺滑。可是就是会金鱼。往这方面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浆夹修过么

震动的幅度你自己清楚。之前的震动如何?之前都无金鱼的话。就不是震动的问题。检查尾部所有 ...

昨晚把DSX7设置了一下,按照这个帖子的设置方法,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5411,金鱼尾非常严重,简直不能飞,按照http://bbs.mx3g.com/thread-104174-1-1.html的第一种设置方法有轻微的金鱼尾,如果按照他的第二种设置方法,金鱼尾也非常严重,不知道怎么回事,快被折腾死了。求助

网友:
要检查轴承

网友:
确定感度调整有效吗?将感度调到最低,摆动尾部,应该观察到修正幅度很小,反之则修正很灵敏

网友:
换换舵机试试,

拉杆环 记得上两个都上,

把尾舵球头拔下来,手拉连杆保证顺滑,

别让拉杆松动,检查尾推行程不要超了,

我就是这么解决的,我把尾舵机当时换成 辉盛那9g塑料舵机了,锁尾也没问题,

楼主:
尾舵是刚换的,刚把尾桨夹拆了,转动有点阻力,螺丝稍微松了一点点。尾轴也换了。试飞了一下,金鱼尾小多了,就这样吧,将就着飞。以后换鸡鸡

网友:
我的250炸过,基本上能换的都换了,还有小量的金鱼,真折腾人

网友:
检查对转齿

网友C:
换个带推力轴承的尾旋翼,肯定不会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带推力轴承的尾旋翼,肯定不会错!

多谢建议

网友:
尾桨装反了也会出现

网友:
GP780,不金鱼都难。换GY520之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