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naza,一直显示飞行姿态不佳呢?搜不到星

楼主(2013-06-02):
刚组装六轴,电机是V2216 KV800,1147桨,飞控naza+GPS。测试时,接上GPS,电源模块显示,红灯一直亮,黄灯不停地闪,显示飞行姿态不佳,遥控打第一开关手动;第二次测试,先打GPS模式开关,接上电池,等阵1分钟左右,电源模块显示,红灯一直亮,黄灯不停地闪。搜不到星(等待10分钟,在野外)
六只电调集中安装在机架中心底层,飞控在第二层。

网友A:
没看明白,红灯黄灯一起闪?怎么个闪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红灯黄灯一起闪?怎么个闪法?

红灯一直亮不闪,黄灯在闪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灯一直亮不闪,黄灯在闪

naza同时只能一个颜色亮啊,怎么能红灯亮着的同时,黄灯也闪?

网友:
明显是红黄交
替闪,指南针误差过大,需校准。

楼主:
谢谢各位,忙完活就校准,我装上去跟本就没有什么校准过,以为接上GPS就OK

网友:
指南针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