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电火花穿孔机(速度突破10mm/min)

楼主(2013-06-02):
采用5mpa洗车泵,宝玛旋转头,闲置的线切割脉冲电源,
自制的滚珠丝杠滑台,和网购的3.0版成品控制器,
经过初步调试已经可以正常工作了,虽然加工还不够稳定,
不过再仔细调节取样补偿和脉宽等加工参数是可以改善的,

视频拍得不是很清晰,但是仍然可以清楚看到,
13秒开始放电,到2分58秒工件底部出现火花,历时2分45秒,
工件厚度35mm,φ1.0mm黄铜电极,加工速度约为13mm/min。

楼主:
预期用途:
我们DIY的这款电火花穿孔机,主要是作为线切割机床的附加装置,
直接利用机床原有的高频电源进行工作,为线切割机床增加电火花穿孔功能,
用于高硬度材料加工钼丝孔。

专用的高压水泵,压力高使用寿命长,打孔深度大。

网友:
麻烦楼主pm个成品板链接看看去

网友:
很不错的东西!!!

网友:
厉害,我想做简易的电火花呢
电容电阻不知道怎么选择

楼主:
简易电火花我以前也做过,电容电阻如图:

楼主:
系统结构简介
电火花小孔机主要由高频脉冲电源、放电间隙控制器、小流量高压水泵、主轴直线模组、专用电极旋转头,5大部分组成。
其中高频脉冲电源、放电间隙控制器、专用高压水泵、专用电极旋转头都有成品可以购买,所以DIY的主要工作集中在主轴直线模组上

根据主轴立柱的特点可分为多种类型,比如:固定式立柱、摇臂式立柱、台钻式立柱。

固定式立柱要求工作台可以平移的,谭老师DIY的固定式立柱小孔机没有拖板,
工件的移动直接靠手拿,对于比较大的工件加工应该会不太方便。

苦老师直接装在机床上,此方法结构简单,比起标准的立柱结构,可以减少了一个导向器升降机构,
直接利用丝架的高度调整装置来调整导向器高度。使用不知道方便不。
但是他有个独特的优势是:据说可以利用单板机进行数控定位。

台钻式立柱结构最简单,使用也比较方便。

把伺服主轴装在摇臂式立柱上,可以对付大型的工件。

网友:
没少下功夫。而且材料用的也到位。

网友:
上传几张照片看看好吗?

网友:
10MM/MIN的速度 除去成品小孔机 这个速度已经无敌了

楼主:
实际上加工速度还可以提高,受这个线切割电源功率的限制,持续加工电流只有6A,
因为这个电源里面只有4个250功放管,另外一个功率大一点的有6个功放管,
加工电流可以达到9A,速度可以到20mm/min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上加工速度还可以提高,受这个线切割电源功率的限制,持续加工电流只有6A,
因为这个电源里面只有4个25 ...

请教楼主宝马旋转头是干什么用的?看你的描述好像那些成品的电火花还不够你的速度快?你的也全部买的成品做的对吗?为什么你的更强呢?1MM电极打出来的孔会是多大的呢?请楼主赐教

楼主:
1.宝玛旋转头就是成品机的配件,用来引入高压工作液并提供脉冲电流到电极的通路
2.成品的高速穿孔机最高速度可以达到50mm/min怎么会不够我的速度,
  只是他是几万的价格,自己做是几千的价格,在性能够用的情况下,性价比较高,
不过那种所谓的便携式取断丝电火花工具机,不管是正规厂还是山寨厂,也不管是几百还是几千,甚至上W,
都只有1mm/min左右的加工速度
3.我只是几个关键配件采用了成品组件,其他东西自己做其实也是很简单的
4.1mm电极打出来的孔一般是1.1mm左右,当然如果有精度要求,还可以通过调整加工电压和脉冲宽度来控制的
   另外成品电极是从0.3-3mm,隔0.1mm一档,密密过来的,一般通过选择电极直径就可以达到目的

楼主:
穿孔机旋转头内部结构如图所示:

网友:
电极夹头如果用钻夹头,不漏水吗

楼主:
回楼上,电极和夹头这里还有个叫止水塞的东西,

楼主:
需要自己做的就是主轴滑台和一些附件,主轴滑台自己做其实不贵,如果买现成的就不便宜。

导向器手动燕尾升降台
把主轴伺服滑台安装在这种立式燕尾槽滑台上,用来调整导向器相对工件的距离。
不同的工件高度,要求导向器高度做相应调整。就像线切割的丝架高度可调的道理是一样的。
这种生铁手动燕尾升降滑台的价格很便宜。搜素关键字:燕尾升降滑台、燕尾槽滑台。
由于图片是网上下载的有商家水印,我找了很多图片但是都有水印,所以就随便贴了一张。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