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油机控二选一

楼主(2013-06-02):
哪位懂行的前辈给看一下,玩汽油直机,futaba 10cg 和 JR dsx9II ,价格差不多,都是3000多,选哪个好呢?谢谢!

网友:
t8fg更实惠,直机功能更强大

网友:
14SG吧 刚上市的。。。。。也贵不了多少///稍微加点预算。。上吧

网友:
14SG
8FG
XG8
都是不错的哦

网友:
futaba 10cg这个好,通道可以乱设

网友(2013-07-07):
大家都说服他爸好

网友A:
楼主就2选1,你们这那的,都不地道,我推荐10C,通道可以随便设,JR是固定的改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就2选1,你们这那的,都不地道,我推荐10C,通道可以随便设,JR是固定的改不了。

直机推荐考虑T8FG和14SG。这两款控的软件都属于一流的水平,10C软件属于二线水平,软件功能偏弱,据说信号较强。T8FG和14SG软件大致相同,14sg增加了遥测功能,支持几乎全部的futaba 2.4GHZ接收机,可以用较为廉价的s-FHSS接收。

网友:
楼主一直就强调这俩控,如果说了选别的,我也推荐T8,不过外表太垃圾了,朔料感太强,显示器还小。

网友:
T8FG 或者14SG   都行! 这俩软件功能更适合直升机!

网友(2013-10-07):
悄悄的我来了,为楼主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