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栏杆蚀刻件用什么胶水?)

楼主(2013-06-02):
船上的细小蚀刻件应该用什么胶水黏?我用田宫绿盖、白盖都试过了,站着就是黏不起来,栏杆横在那里好难看。

网友:
应该用502把!

网友:
502粘的时候要小心

网友:
用502,不过先要在别的地方练习。502上胶要少,快,还要定位准

网友:
用502,安特固都可以,准备一点双面胶或者不干胶的背胶纸,挤一滴胶水在背胶纸上,只要不是对着吹风扇一般至少一小时内是不会干的,然后用刀尖或者细铜丝蘸一些点到要粘的部位,栏杆PE柱子最好打孔插入甲板比较有强度,胶水点上去后静待2-5秒(天越冷时间越长,不要用嘴吹水蒸气会让快干胶发白)就可以放手了

网友:
学习了,要打孔的话工作量太大了,静态不需要强度的,玻璃罩伺候。

网友:
小贼,一定会挺过来滴 。